高精度隔离采集卡 四通道 24位AD7793模块 产品化方案 请大.....

楼主(2018-08-03):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采集卡主要参数:
量程        ±3V(可定制)
通道个数    4通道
输入方式    差分
分辨率    0.1uV
精度        读数的±0.01%
采样率    10Hz、20Hz、50Hz、100Hz、200Hz
噪声        低速0.1uVpp(3Hz)、高速详见实测数据
接口        USB-232串口、OLED液晶(选配)、CAN组网接口、     支持SD卡存储
供电方式    USB供电、3-5.5V、锂电池(3.7V)均可
功耗        750mW
尺寸        120*76*18mm

特点说明:
1.高精度基准ADR4530产生3.000000V标准参考电压
2.高精度LDO稳压给电路供电 噪声20uVrms
3.高精度AD芯片AD7793 24位ADC 具体指标请参考手册
4.高精度差分运放AD8221结合前端滤波电路,使输入噪声更低
5.每通道采集数据和DMM7510七位半万用表校准比对
6.模拟数字全隔离方案,抗干扰能力强
7.可组网适用于多通道采集场合,可最多到120*4通道
8.TF卡存储数据,方便野外长时间数据存储
9.板载64KB的EEPROM,用于校准和参数数据永久保存
10.各种预留接口,可拓展性强,方便二次开发
实物展示

模型图

可选配上位机

可直接通过USB接口进行固件升级

校准由DMM7510七位半万用表进行的校准比对

特殊说明:板子前端电路放大可定制(10倍、100倍、1000倍等)
如果要测量微弱信号uV量级,需要经过多倍放大
其他情况可以直接给到AD
支持总线方式
可组网适用于多通道采集场合,可最多到120*4通道

支持应用场合

下图是实测噪声,过10倍模拟放大(高速下没有慢速模式下的自动切换增益模式,所以噪声是以增益1量程最大情况下测量,属于最差情况下数据,如果需要更低的噪声,可更改增益,但量程也会缩小详见AD7793手册
5Hz采样速度

10Hz采样速度

20Hz采样速度

50Hz采样速度

100Hz采样速度

200Hz采样速度

高速测量低频交流电压信号波形

数据采集卡精度超高,稳定性好,可拓展性能强,可二次开发,请各位大佬们鉴赏讨论

网友A:
24位这么高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位这么高用来干嘛的?

需要的场合很多的,比如我工作中常用到磁场测量有弱磁(磁通门传感器)、强磁(霍尔传感器)还有半导体特性的测试,都要到uv量级,AD分辨率越高,越稳定越精确,会用到航天、地质和海洋探测上面;也可以当一个标准电压表;还有像色谱、压力、温度、湿度、位移······等信号精度高的场合都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的场合很多的,比如我工作中常用到磁场测量有弱磁(磁通门传感器)、强磁(霍尔传感器)还有半导体特 ...

那岂不是硬件设计和layout要做的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岂不是硬件设计和layout要做的很讲究

反正别乱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