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DSP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8-08-03):
[Start: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Debug Probe]

Execute the command:

%ccs_base%/common/uscif/dbgjtag -f %boarddatafile% -rv -o -F inform,logfile=yes -S pathlength -S integrity

[Result]

-----[Print the board config pathname(s)]------------------------------------

C:\Users\ziyi\AppData\Local\TEXASI~1\CCS\
    ti\2\0\BrdDat\testBoard.dat

-----[Print the reset-command software log-file]-----------------------------

This utility has selected a 100- or 510-class product.
This utility will load the adapter 'jioserdesusb.dll'.
The library build date was 'Jul 27 2016'.
The library build time was '18:31:37'.
The library package version is '6.0.407.3'.
The library component version is '35.35.0.0'.
The controller does not use a programmable FPGA.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hard opening the controller.

-----[An error has occurred and this utility has aborted]--------------------

This error i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or utilities.

The value is '-180' (0xffffff4c).
The title is 'SC_ERR_CTL_NO_TRG_POWER'.

The explanation is:
The controller has detected a target power loss.
The user must turn-on or connect the power supply for the target.

[End: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Debug Probe]

楼主:
今天下载程序的时候,程序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人说是驱动的问题      还有就是板上拨码开关等是否有改变

网友B:
可能原因:

1.DSP供电问题;

2.地线的干扰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般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就是信号的干扰,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换了一个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