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OTAA方式入网步骤

楼主(2018-08-04):
OTA, App, ce, AC, ev
准备工作
node端在做OTAA入网之前,需要先具备三个参数:
  • APPEUI node自定义的8字节长地址
  • APPKEY 服务器和node端都事先存好,用于对Join_acept message 做加解密处理
  • DevNonce 2字节的随机数,用于生成随机的AppSKey和NwkSKey
这些参数可以通过程序固话在里面,或者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在入网操作前告诉node。
当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之后,node设备就能够入网了。
第一步
1.node发起入网请求,也就是发送join_request message,
根据LoRaWAN specification 可知,join_request message的格式如下:
MHDRAPPEUIDevEUIDevNonceMIC
1字节8字节8字节2字节4字节
其中
字段描述
MHDR数据包头,其中包含了数据包的类型,也就是说从这个包头可以知道,这是一个join_request message
APPEUI应用EUI
DevEUInode的长地址,由node自己定义
DevNonce一个随机数,用来生成密码
MIC4字节的校验
需要注意的是Join_request message是未加密的
第二步
2.GW将此数据上传至NS
GW对MAC层的数据不进行解析,而是直接将其进行base64编码之后,封装成JSON包上传至NS,MAC层的数据位于rxpk.data
样例数据:
{    "rxpk": [        {            "tmst": 532505620,            "chan": 6,            "rfch": 0,            "freq": 471.9,            "stat": 1,            "modu": "LORA",            "datr": "SF12BW125",            "codr": "4/5",            "lsnr": -17,            "rssi": -81,            "size": 23,            "data": "AAEAACAAxSYsFhAWIAB3SgBUe0At4Zo="        }    ]}
此处,将data进行base64解码,我们就可以看到MAC层数据了,因为join_request message数据是未加密的
data部分的内容如下:
\x00 \x01 \x00 \x00 \x20 \x00 \xc5 \x26 \x2c \x16 \x10 \x16 \x20 \x00 \x77 \x4a \x00 \x54 \x7b \x40 \x2d \xe1 \x9a
各部分的内容分别为:
字段内容
MHDR\x00
AppEUI\x01 \x00 \x00 \x20 \x00 \xc5 \x26 \x2c
DevEUI\x16 \x10 \x16 \x20 \x00 \x77 \x4a \x00
DevNonce\x54 \x7b
MIC\x40 \x2d \xe1 \x9a第三步
3.NS向AS发送设备入网包
样例数据:
{    "join": {        "request": {            "frame": "AAEAACAAxSYsFhAWIAB3SgBUe0At4Zo"        }    }}
将join.frame进行base64 解码,得到的内容为:
\x00 \x01 \x00 \x00 \x20 \x00 \xc5 \x26 \x2c \x16 \x10 \x16 \x20 \x00 \x77 \x4a \x00 \x54 \x7b \x40 \x2d \xe1 \x9a
可以看到,原先的MAC 层的data数据没有变化
第四步
4.AS同意入网并且向NS回复同意入网
样例数据:
{    "join": {        "moteeui": "4a770020161016",        "accept": true    }}第五步
5.NS生成MoteAddr,并将node端的信息发送给AS
样例数据:
{    "join": {        "appeui": "2c26c50020000001",        "moteeui": "4a770020161016",        "details": {            "moteaddr": "48000002",            "devicenonce": 31572        }    }}第六步
6.AS生成密钥,并将相关信息告诉NS
样例数据:
{    "join": {        "moteeui": "4a770020161016",        "complete": {            "frame": "IPqAKXQ7LS/CmYVCDy8K3k4",            "networkkey": "de03331aeb4254e9727b6fafbf13db3d"        }    }}
可以看到,networkkey直接发送给NS了,这也就是NwkSKey,之所以明文告诉NS,是因为:
1.NS不做解密的工作,所以不能通过APPKEY解密负载得到
2.networkkey在NS对上下行数据进行校验的时候会使用到
第七步
7.NS将数据告诉GW,GW再转换成MAC包,发送给node
样例数据:
{    "txpk": {        "tmst": 537505620,        "freq": 471.9,        "rfch": 0,        "powe": 14,        "modu": "LORA",        "datr": "SF12BW125",        "codr": "4/5",        "ipol": true,        "size": 17,        "data": "IPqAKXQ7LS/CmYVCDy8K3k4"    }}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data部分是经过base64编码以及AES加密的,直接解码,看到的数据是无效的,需要再进行解密,解密需要使用APPKEY,也就是之前介绍的APPKEY.
txpk.data部分就是LoRaWAN MAC的join_accept message.
第八步
8.node解析join_accept message 部分
根据LoRaWAN specification 可知,join_accept message的格式如下:
MHDRAppNonceNetIDDevAddrDLSettingsRxDelayCFList(pad16)MIC
1字节3字节3字节4字节4字节1字节0/16字节4字节
其中
字段描述
MHDR数据包头,其中包含了数据包的类型,也就是说从这个包头可以知道,这是一个join_accept message
AppNonce3字节的unique ID,服务器生成的,产生AppSKey/NwkSKey 会用到
NetID网络ID,产生AppSKey/NwkSKey 会用到
DevAddr设备的短地址
DLSettings设置RX1和RX2的下行接受串口的速率
RxDelay从发送完成到打开RX1接受串口的事件
CFList(pad16)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目前看到的都是0个字节
MIC4字节的校验
需要注意的是Join_accept message是加密的,需要使用APPKEY解密
txpk.data:
"data": "IPqAKXQ7LS/CmYVCDy8K3k4"
base64解码:
\x20 \xfa \x80 \x29 \x74 \x3b \x2d \x2f
\xc2 \x99 \x85 \x42 \x0f \x2f \x0a \xde
\x4e
这个数据是未解密的,我们还需要解密
解密后为
\x20 \x43 \x75 \xcb \x24 \x00 \x00 \x02
\x00 \x00 \x48 \x03 \x00 \x82 \xc9 \xd0
\xf9
具体的情况如下:
字段解密前解密后
MHDR\x20\x20
AppNonce\xfa \x80 \x29\x43 \x75 \xcb
NetID\x74 \x3b \x2d\x24 \x0 \x0
DevAddr\x2f \xc2 \x99 \x85\x2 \x0 \x0 \x48
DLSettings\x42\x3
RxDelay\x0f\x0
CFList
MIC\x2f \x0a \xde \x4e\x82 \xc9 \xd0 \xf9
可以看到,DevAddr为0x48000002,而AppSKey和NwkSKey无法直接看出来,需要再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 NwkSKey = aes128_encrypt(AppKey, 0x01 | AppNonce | NetID | DevNonce | pad16)
  • AppSKey = aes128_encrypt(AppKey, 0x02 | AppNonce | NetID | DevNonce | pad16)

网友A:
请问 OTAA入网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OTAA入网是什么意思

OTAA(Over-The-Air Activation),是LoRaWAN的一种空中入网方式。当node在上电的时候处于非入网状态时,需要先入网才能和服务器进行通信。其操作就是node发送join_request message,请求入网,然后服务器同意入网,并且返回Join-accept message,node再对信息进行解析,获取通信参数,之后就可以和服务器通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TAA(Over-The-Air Activation),是LoRaWAN的一种空中入网方式。当node在上电的时候处于非入网状态时,需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