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仿真器的疑问

楼主(2018-08-04):
请问 sc link和jlink、stlink可以互换兼容使用吗

网友A:
貌似sc link功能更加强大

网友B:
SC LINK只能用于赛元92F和93F的芯片,可以仿真,烧录,调试触摸,脱机烧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C LINK只能用于赛元92F和93F的芯片,可以仿真,烧录,调试触摸,脱机烧录。

那请问 jlink可以用在赛元上吗

网友D:
JLINK STLINK烧录不了赛元的芯片;

网友E:
赛元要用赛元的工具,其他工具无法使用。赛元工具适用于SC92系列、SC93系列可以在线仿真、脱机烧录、触控按键调试、量产烧录器

详细资料见:https://bbs.21ic.com/icview-25095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赛元要用赛元的工具,其他工具无法使用。赛元工具适用于SC92系列、SC93系列可以在线仿真、脱机烧录、触控按 ...

好的  谢谢 不过要是能通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