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转自隔壁】不同的电容爆炸不同的火光

楼主(2018-08-04):
从隔壁家给你们转个帖子看看

1、什么电容会爆炸:
      常见的瓷片电容、瓷管电容、云母电容、纸介电容、并不密闭,过流后无导致壳体膨胀的可能,也就不会爆炸。纸介油浸电容,有密闭的壳体,壳体内有油,过流后可能导致油气化胀爆壳体。
      电解电容内有电极、介质材料、电解液,电介电容壳体密闭,内有少量电解液,过流可能导致电解液气化爆壳。电解液受热会 膨胀,当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撑开电容的外壳漏出来,俗称漏液;当温度上升非常快,电解电容内部膨胀速度很快,在瞬间把电解电容的外壳撑开,甚至撑破整个外壳,这就是爆炸;还有,电压过高,导致电容击穿,通过电容的电流在瞬间急速增加导致爆炸。
      钽电容ESR比较小,所以瞬间充电的电流比较大,而钽电容本身的纹波电流(规格书里有标的,一般1A-2A)不是很大,而且钽电容的抗过流能力很弱,过流很容易导致钽电容烧坏或爆炸。
     法拉电容(超级电容)电压很低,单体一般都只有2.3v-3.0v左右,如果手捏两个线柱没有任何危险。对电器设备也没有任何危险。法拉电容本身不会爆炸,但是有时候会造成电池短时间短路打火花。

2、不同的电容爆炸不同的火光

爆炸现场1:钽电容反接

爆炸现场2:铝电解电容,超耐压爆炸

爆炸现场3:超级电容短路

爆炸现场4:给电容高压放电

网友A:
钽电容效果最明显

网友:
钽电容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