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几大亮点

楼主(2018-08-04):
GD32是国产兆易创新公司生产的完全兼容STM32系列的Cortex-M3处理器,具有几大亮点:
1,高主频108MHz。性能提升30%以上,可超频到120MHz
2,Flash零等待。STM32的72MHz需要两个等待,其实兆易创新公司本来就是做Flash起家的,具有gFlash专利
3,采用ARM Cortex-M3新内核R2p1。STM32采用R1p1,带有一些缺陷
4,性价比高。GD32比对应的STM32芯片一般便宜20%,某些芯片便宜30%以上

便宜20%应该没有吧,最开始出来的时候确实有,不过现在差距在5-10%左右了的!!

网友A:
别瞎吵吵了,gd的  flash零等待 实际是在sram里跑的,上电复位跑到main函数要好几十~一两百ms不等,需要快速启动简直。。。,性价比 就当前来说 已经不如当年,只能说很一般

网友A:
不过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比如新的m4核  gdf3系列  比较有优势,,早期m3核的型号就算了 其他家更有性价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瞎吵吵了,gd的  flash零等待 实际是在sram里跑的,上电复位跑到main函数要好几十~一两百ms不等,需要快 ...

是专门的一个cache区缓冲flash里的代码,不是在RAM中,不占用ram空间,不过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执行代码的效率高

网友A:
cache不是ram类? 这个cache可非彼cache  一但超出容量慢如蜗牛,看看rt1052或者其他 mpu ,几k 十几k  cache 照样跑的飞起

网友C:
这个。。。各有各的看法

楼主:
仁者见仁吧 不过对国产的单片机我们要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che不是ram类? 这个cache可非彼cache  一但超出容量慢如蜗牛,看看rt1052或者其他 mpu ,几k 十几k  cac ...

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代码放在cache区执行,不要求实时性的分散加载到后半段flash中。貌似后来的型号全片flash都是零等待了

网友D:
GD32 比STM32 贵

网友E:
楼上的 怎么会比st的贵啊

网友F:
相同级别的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同级别的应该不会吧

我感觉gd32应该更加便宜一写

网友B:
貌似单片机的成本主要在flash上,因为GD自家做flash,所以价格上肯定有优势在

网友G: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看型号吧,出货量大的型号肯定有优势。
不过根据实际使用,超出内存部分程序速度变慢,还真的有这情况,不过对于不高速运行来说还是够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貌似单片机的成本主要在flash上,因为GD自家做flash,所以价格上肯定有优势在 ...

您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I:
这几个性能的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几个性能的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是的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