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8-08-04):
芯片型号为GD32F103VET6,MF固件主频为108MHz,Flash为零等待。
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无法识别usb

网友A:
GD32在这方面扩展了2分频和2.5分频,108MHz无法分频得到USB所需要的48MHz

网友A:
补充一下:如果想要使用USB,降频到96MHz,这样使用2分频即可得到USB所需要的48MHz

网友B:
我记得STM32是支持1分频和1.5分频的

楼主:
哦哦  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