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32F130FXP6学习笔记一:硬件和软件初学

楼主(2018-08-04):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uhenyouyuyouyu/article/details/70652664

第一次用RAM-M3的芯片,做一个学习笔记吧,希望能够帮助后来人。

软件平台: keil v4.72

MCU: GD32F130F8P6

一、SWD下载口

GD32F130F8P6支持SWD模式,具体介绍请看我的上一篇博客

VDD <------------->J-LINK V8   PIN1(V8需要连接)

SWDAT <------------->J-LINK V8   PIN7(建议上拉)

SWCLK <------------->J-LINK V8   PIN9(建议下拉)

RST <------------->J-LINK V8   PIN15

VSS <------------->J-LINK V8   PIN20

这个电路是可用的,没有问题。

二、keil v4.72

GD32F130F8P6需要安装一个插件,keil才能使用,下载地址: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uhenyouyuyouyu/9823820

安装完之后,就可以选择GD芯片进行工程创建。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1.0.1: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uhenyouyuyouyu/9825731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2.0.0: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uhenyouyuyouyu/9841706

J-LINK常见问题,请看这里:https://wenku.baidu.com/view/af40a0fa83d049649b6658d5.html

以后我会补上一个Demo,今天刚把硬件调式完毕,J-LINK能够找到芯片,且能够下载程序。

GD32F130FXP6_Demo for keil v4.72: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uhenyouyuyouyu/9826829

汇编器说明文档:armasm.chm

C编译器说明文档:armcc.chm

函数库说明:armlib.chm

错误说明:armerr.chm

开始没有找到中文文档,现在把中文文档地址补上: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wuhenyouyuyouyu/9841660

三、keil的Debug模式和Release模式

用过PIC、IAR、VS2010、Android Studio等等IDE的人,一定知道这些IDE编译时候分为两种或者多种编译模式。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举例如下:

#ifdef  __DEBUG
__CONFIG(FOSC_HS & WDTE_ON  & PWRTE_ON & MCLRE_ON & BOREN_ON & CP_OFF & CPD_OFF);
#else
__CONFIG(FOSC_HS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N & BOREN_ON & CP_ON  & CPD_ON );
#endif

我发行时候,只要选择Release模式,调试信息和其他调式选项就会关闭,如果是手动的话,有可能会忘记。

keil貌似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感觉不会没有,问了下度娘,终于找到了方法:https://wenku.baidu.com/view/913384ceff00bed5b8f31db8.html

根据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构建出很多编译模式,功能非常强大。PIC最先的IDE貌似和这个差不多。

具体方法,我就不说了,我来说说几个要点。

DEBUG模式: 手动增加宏__DEBUG

RELEASE模式: 手动增加宏NDEBUG

其它模式可以自行添加自己需要的宏,以便进行条件编译。

keil拷贝汉字乱码问题,Encoding设置为Chinese GB2312。

四、J-LINK固件丢失、提示盗版

此处多个链接 请参考 原文。

五、注意地方

1、M3的相应外设模块配置之前,必须先使能时钟,否则寄存器不能修改;

2、中断函数不能用static修饰;

网友A:
应该再发一个iar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发一个iar的

两种应该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
回头我找找iar的

网友C:
起步都很简单

网友D:
请问 用stlink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 用stlink可以吗

据我了解 不可以

楼主:
不可以用stlin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 不可以

好的 谢谢啦

网友E:
这个分享非常详细的,很不错的

网友F:
这一块的还是比较没啥大的难度的

楼主:
只看表面是没有啥难度

网友G:
这个硬件上要好好的设计好的

网友H:
先把MCU的SwD 的接口的搞清楚的再说的

网友I:
这个关于jlink与swd接口的设计的还是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