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32F130FXP6学习笔记三:ARM的GPIO初识

楼主(2018-08-04):
出处: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32730.htm

最近在看数据手册的时候,发现在Cortex-M3里,对于GPIO的配置种类有8种之多:

(1)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2)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对于刚入门的新手,我想这几个概念是必须得搞清楚的,平时接触的最多的也就是推挽输出、开漏输出、上拉输入这三种,但一直未曾对这些做过归纳。因此,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低定。
推挽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详细理解:

如图所示,推挽放大器的输出级有两个“臂”(两组放大元件),一个“臂”的电流增加时,另一个“臂”的电流则减小,二者的状态轮流转换。对负载而言,好像是一个“臂”在推,一个“臂”在拉,共同完成电流输出任务。当输出高电平时,也就是下级负载门输入高电平时,输出端的电流将是下级门从本级电源经VT3拉出。这样一来,输出高低电平时,VT3 一路和 VT5 一路将交替工作,从而减低了功耗,提高了每个管的承受能力。又由于不论走哪一路,管子导通电阻都很小,使RC常数很小,转变速度很快。因此,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开漏形式的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当IC内部MOSFET导通时,驱动电流是从外部的VCC流经R pull-up ,MOSFET到GND。IC内部仅需很下的栅极驱动电流。
2.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因为开漏引脚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时,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需要同时具备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则需要接上拉电阻,很好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便可以改变传输电平。比如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提供TTL/CMOS电平输出等。(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小,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3.OPEN-DRAIN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是也有其弱点,就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因为上升沿是通过外接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所以当电阻选择小时延时就小,但功耗大;反之延时大功耗小。所以如果对延时有要求,则建议用下降沿输出。
4.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Pin,连接到一条线上。通过一只上拉电阻,在不增加任何器件的情况下,形成“与逻辑”关系。这也是I2C,SMBus等总线判断总线占用状态的原理。补充:什么是“线与”?:
在一个结点(线)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VCC或VDD和n个NPN或NMOS晶体管的集电极C或漏极D,这些晶体管的发射极E或源极S都接到地线上,只要有一个晶体管饱和,这个结点(线)就被拉到地线电平上.因为这些晶体管的基极注入电流(NPN)或栅极加上高电平(NMOS),晶体管就会饱和,所以这些基极或栅极对这个结点(线)的关系是或非NOR逻辑.如果这个结点后面加一个反相器,就是或OR逻辑.
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所有引脚连在一起时,外接一上拉电阻,如果有一个引脚输出为逻辑0,相当于接地,与之并联的回路“相当于被一根导线短路”,所以外电路逻辑电平便为0,只有都为高电平时,与的结果才为逻辑1。
关于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最后用一幅最简单的图形来概括:

该图中左边的便是推挽输出模式,其中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下面的PNP三极管截止,而上面NPN三极管导通,输出电平VS+;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则恰恰相反,PNP三极管导通,输出和地相连,为低电平。右边的则可以理解为开漏输出形式,需要接上拉。

浮空输入:对于浮空输入,一直没找到很权威的解释,只好从以下图中去理解了

由于浮空输入一般多用于外部按键输入,结合图上的输入部分电路,我理解为浮空输入状态下,IO的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完全由外部输入决定,如果在该引脚悬空的情况下,读取该端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
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模拟输入:这几个概念很好理解,从字面便能轻易读懂。
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最后总结下使用情况:
在STM32中选用IO模式
(1) 浮空输入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RX1
(2)带上拉输入_IPU——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3)带下拉输入_IPD—— 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4) 模拟输入_AIN ——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5)开漏输出_OUT_OD ——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
(6)推挽输出_OUT_PP ——IO输出0-接GND, 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7)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_AF_PP ——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8)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_AF_OD——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

STM32设置实例:

(1)模拟I2C使用开漏输出_OUT_OD,接上拉电阻,能够正确输出0和1;读值时先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拉高,然后可以读IO的值;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2)如果是无上拉电阻,IO默认是高电平;需要读取IO的值,可以使用带上拉输入_IPU和浮空输入_IN_FLOATING和开漏输出_OUT_OD;
通常有5种方式使用某个引脚功能,它们的配置方式如下:
1)作为普通GPIO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2)作为普通GPIO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3)作为普通模拟输入:配置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4)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某个复用功能模块。
5)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注意如果有多个复用功能模块对应同一个引脚,只能使能其中之一,其它模块保持非使能状态。

比如要使用STM32F103VBT6的47、48脚的USART3功能,则需要配置47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配置48脚为某种输入模式,同时使能USART3并保持I2C2的非使能状态。
如果要使用STM32F103VBT6的47脚作为TIM2_CH3,则需要对TIM2进行重映射,然后再按复用功能的方式配置对应引脚。

楼主:
一、GPIO模式配置

1、输入/输出模式(参考stm32手册)

2、GPIO输出模式下,几种速度的区别:

(1). GPIO 引脚速度: GPIO_Speed_2MHz (10MHz, 50MHz) ;

又称输出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芯片内部在I/O口的输出部分安排了多个响应速度不同的输出驱动电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通过选择速度来选择不同的输出驱动模块,达到最佳的噪声控制和降低功耗的目的。)

可理解为: 输出驱动电路的带宽:即一个驱动电路可以不失真地通过信号的最大频率。

(如果一个信号的频率超过了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就有可能信号失真。失真因素?)

如果信号频率为10MHz,而你配置了2MHz的带宽,则10MHz的方波很可能就变成了正弦波。就好比是公路的设计时速,汽车速度低于设计时速时,可以平稳地运行,如果超过设计时速就会颠簸,甚至翻车。

关键是: GPIO的引脚速度跟应用相匹配,速度配置越高,噪声越大,功耗越大。

带宽速度高的驱动器耗电大、噪声也大,带宽低的驱动器耗电小、噪声也小。使用合适的驱动器可以降低功耗和噪声

比如:高频的驱动电路,噪声也高,当不需要高的输出频率时,请选用低频驱动电路,这样非常有利于提高系统的EMI性能。当然如果要输出较高频率的信号,但却选用了较低频率的驱动模块,很可能会得到失真的输出信号。关键是GPIO的引脚速度跟应用匹配(推荐10倍以上?)。

比如:

① USART串口,若最大波特率只需115.2k,那用2M的速度就够了,既省电也噪声小。

② I2C接口,若使用400k波特率,若想把余量留大些,可以选用10M的GPIO引脚速度。

③ SPI接口,若使用18M或9M波特率,需要选用50M的GPIO的引脚速度。

(2). GPIO的翻转速度指:输入/输出寄存器的0 ,1 值反映到外部引脚(APB2上)高低电平的速度.手册上指出GPIO最大翻转速度可达18MHz。

@通过简单的程序测试,用示波器观察到的翻转时间: 是综合的时间,包括取指令的时间、指令执行的时间、指令执行后信号传递到寄存器的时间(这其中可能经过很多环节,比如AHB、APB、总线仲裁等),最后才是信号从寄存器传输到引脚所经历的时间。

如:有上拉电阻,其阻值越大,RC延时越大,即逻辑电平转换的速度越慢,功耗越大。

(3).GPIO 输出速度:与程序有关,(程序中写的多久输出一个信号)。

2、GPIO口设为输入时,输出驱动电路与端口是断开,所以输出速度配置无意义。

3、在复位期间和刚复位后,复用功能未开启,I/O端口被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

4、所有端口都有外部中断能力。为了使用外部中断线,端口必须配置成输入模式。

5、GPIO口的配置具有上锁功能,当配置好GPIO口后,可以通过程序锁住配置组合,直到下次芯片复位才能解锁。

一般应用:

模拟输入_AIN ——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浮空输入_IN_FLOATING ——可以做KEY识别,RX1

开漏输出_Out_OD——应用于I2C总线; (STM32开漏输出若外部不接上拉电阻只能输出0)

二. 管脚的复用功能 重映射

1、复用功能:内置外设是与I/O口共用引出管脚(不同的功能对应同一管脚)

STM32 所有内置外设的外部引脚都是与标准GPIO引脚复用的,如果有多个复用功能模块对应同一个引脚,只能使能其中之一,其它模块保持非使能状态。

2、重映射功能:复用功能的引出脚可以通过重映射,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 能的引出脚位是可通过程序改变到其他的引脚上!

直接好处:PCB电路板的设计人员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不必把某些信号在板上绕一大圈完成联接,方便了PCB的设计同时潜在地减少了信号的交叉干扰。

如:USART1: 0: 没有重映像(TX/PA9,RX/PA10); 1: 重映像(TX/PB6,RX/PB7)。

(参考AFIO_MAPR寄存器介绍)[0,1为一寄存器的bit值]

【注】 下述复用功能的引出脚具有重映射功能:

- 晶体振荡器的引脚在不接晶体时,可以作为普通I/O口

- CAN模块; - JTAG调试接口;- 大部分定时器的引出接口; - 大部分USART引出接口

- I2C1的引出接口; - SPI1的引出接口;

举例:对于STM32F103VBT6,47引脚为PB10,它的复用功能是I2C2_SCL和 USART3_TX,表示在上电之后它的默认功能为PB10,而I2C2的SCL和USART3的TX为它的复用功能;另外在TIM2的引脚重映射后,TIM2_CH3也成为这个引脚的复用功能。

(1)要使用STM32F103VBT6的47、48脚的USART3功能,则需要配置47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配置48脚为某种输入模式,同时使能USART3并保持I2C2的非使能状态。

(2)使用STM32F103VBT6的47脚作为TIM2_CH3,则需要对TIM2进行重映射,然后再按复用功能的方式配置对应引脚.

===================================================================================

输入输出快速切换

#define HD7279_DAT_OUT GPIOB->CRH=(GPIOB->CRH&(~(0x0000000F<<20)))|0x00000003<<20 //推挽输出

#define HD7279_DAT_IN GPIOB->CRH=(GPIOB->CRH&(~(0x0000000F<<20)))|0x00000004<<20 //浮空输入

=========================================华丽的分割线==========================================

看来下GD提供的驱动库,里面的GPIO操作都是函数: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Para* GPIO_InitParaStruct)
{
    uint32_t pin = 0x00;

    for (pin = 0x00; pin < 0x10; pin++)
    {
        if(((GPIO_InitParaStruct->GPIO_Pin) & (((uint32_t)0x01) << pin))!=0)
        {
            if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_InitPara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 Speed configuration */
                GPIOx->OSPD &= ~(GPIO_OSPD_OSPD0 << (pin * 2));
                GPIOx->OSPD |= ((uint32_t)(GPIO_InitParaStruct->GPIO_Speed) << (pin * 2));

                /* Output type configuration */
                GPIOx->OMODE &= ~((GPIO_OMODE_OM0) << ((uint16_t)pin));
                GPIOx->OMODE |= (uint16_t)(((uint16_t)GPIO_InitParaStruct->GPIO_OType) << ((uint16_t)pin));
            }

            /* Pull-up Pull-down configuration */
            GPIOx->PUPD &= ~(GPIO_PUPD_PUPD0 << ((uint16_t)pin * 2));
            GPIOx->PUPD |= (((uint32_t)GPIO_InitParaStruct->GPIO_PuPd) << (pin * 2));

            /* GPIO mode configuration */
            GPIOx->CTLR  &= ~(GPIO_CTLR_CTLR0 << (pin * 2));
            GPIOx->CTLR |= (((uint32_t)GPIO_InitParaStruct->GPIO_Mode) << (pin * 2));
        }
    }
}

uint8_t GPIO_ReadOutput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x->DOR & GPIO_Pin) != (uint32_t)Bit_RESET)
    {
        return (uint8_t)Bit_SET;
    }
    else
    {
        return (uint8_t)Bit_RESET;
    }
}

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GPIOx->BOR = GPIO_Pin;
}

类似这些函数,如果仅仅是读取一个IO值,都要去入栈和出栈,显然有些多余,于是我进行了如下改造:

/* 宏定义-------------------------------------------------------------------*/
#define NOP()                                     __asm("NOP")

#define USER_GPIO_SETBITS_OUT(GPIOx,GPIO_Pin)           do{                                                                \
                                                            GPIOx->CTLR  &= ~(GPIO_CTLR_CTLR0 << (GPIO_Pin));            \
                                                            GPIOx->CTLR  |= (((uint32_t)GPIO_MODE_OUT) << (GPIO_Pin));\
                                                        }while(0)

#define USER_GPIO_SETBITS_IN(GPIOx,GPIO_Pin)            do{                                                            \
                                                            GPIOx->CTLR  &= ~(GPIO_CTLR_CTLR0 << (GPIO_Pin));         \
                                                            GPIOx->CTLR  |= (((uint32_t)GPIO_MODE_IN) << (GPIO_Pin)); \
                                                        }while(0)

#define USER_GPIO_READ_INPUTBIT(GPIOx,GPIO_Pin)              ((GPIOx->DIR & GPIO_Pin) != (uint32_t)Bit_RESET)
#define USER_GPIO_READ_OUTPUTBIT(GPIOx,GPIO_Pin)          ((GPIOx->DOR & GPIO_Pin) != (uint32_t)Bit_RESET)
#define USER_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               (GPIOx->BOR = GPIO_Pin)
#define USER_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             (GPIOx->BCR = GPIO_Pin)

这样用起来就清爽了许多。

但是我还是不习惯,因为输出是这样的:

#define USER_GPIO_OUT(GPIOx,GPIO_Pin,__VALUE)           do{                                                             \
                                                            if(__VALUE){                                                \
                                                                USER_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                      \
                                                            }else{                                                      \
                                                                USER_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                    \
                                                            }                                                           \
                                                        }while(0)

于是我进行了如下改造,首先定义一个匿名结构体:
struct        Uint16_bit
{
        uint16_t    bit0:1;
        uint16_t    bit1:1;
        uint16_t    bit2:1;
        uint16_t    bit3:1;
        uint16_t    bit4:1;
        uint16_t    bit5:1;
        uint16_t    bit6:1;
        uint16_t    bit7:1;
        uint16_t    bit8:1;
        uint16_t    bit9:1;
        uint16_t    bit10:1;
        uint16_t    bit11:1;
        uint16_t    bit12:1;
        uint16_t    bit13:1;
        uint16_t    bit14:1;
        uint16_t    bit15:1;
};

#if defined(__CC_ARM)
    union        Commonwealth_16
    {
        struct
        {
            uint16_t    bit0:1;
            uint16_t    bit1:1;
            uint16_t    bit2:1;
            uint16_t    bit3:1;
            uint16_t    bit4:1;
            uint16_t    bit5:1;
            uint16_t    bit6:1;
            uint16_t    bit7:1;
            uint16_t    bit8:1;
            uint16_t    bit9:1;
            uint16_t    bit10:1;
            uint16_t    bit11:1;
            uint16_t    bit12:1;
            uint16_t    bit13:1;
            uint16_t    bit14:1;
            uint16_t    bit15:1;
        };
        struct        Uint16_bit    tData_Uint16_bit;
        uint16_t              hwAll;
    };
#else
    union        Commonwealth_16
    {
        struct        Uint16_bit    tData_Uint16_bit;
        uint16_t              hwAll;
    };
#endif

然后定义变量:
/************************************  IO定义区  ********************************/
#define GPIOA_OUT_PUT_ADDR          (GPIOA_BASE+0x14)
#pragma anon_unions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AOutPutBits       __attribute__((at(GPIOA_OUT_PUT_ADDR)));

#define GPIOA_IN_PUT_ADDR           (GPIOA_BASE+0x10)
#pragma anon_unions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AInPutBits        __attribute__((at(GPIOA_IN_PUT_ADDR)));

#define GPIOB_OUT_PUT_ADDR          (GPIOB_BASE+0x14)
#pragma anon_unions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BOutPutBits       __attribute__((at(GPIOB_OUT_PUT_ADDR)));

#define GPIOB_IN_PUT_ADDR           (GPIOB_BASE+0x10)
#pragma anon_unions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BInPutBits        __attribute__((at(GPIOB_IN_PUT_ADDR)));

在系统头文件里声明下:
/*****************GPIO**************/
extern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AOutPutBits;
extern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AInPutBits;
extern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BOutPutBits;
extern  __IO    union        Commonwealth_16     tGPIOBInPutBits;

IO口配置好后,在自己的程序直接引用即可:
tGPIOAOutPutBits.bit7   =   0;

=========================================华丽的分割线==========================================

补充一点预编译只是:

__CC_ARM :MDK预定于宏

__ICCARM__ :IAR for RAM 预定义宏

__GNUC__ :GNU编译器预定于宏

#pragma anon_unions        //预编译命令,支持匿名结构体和联合体

__attribute__((at(整数)))//定义变量绝对地址,必须是立即数整数

网友A:
貌似GD的io口模式要多一点

网友A:
我又看了看 所谓的复用 比如 复用推挽输出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又看了看 所谓的复用 比如 复用推挽输出  是什么意思呢

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GD的io口模式要多一点

并不多 stm32也有这些功能的

楼主:
关于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  如果需要详细解答 我会另外开一个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

明白了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不多 stm32也有这些功能的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C:
我看到楼主的详细介绍的帖子了 很好 谢谢啊

网友D: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这个的好好设计的。

网友E(2018-10-18):
很好,对我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