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支持几分频

楼主(2018-08-04):
STM32本来支持1分频和1.5分频,请问我有没有记错啊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 确实支持这两种分频

网友B:
什么情况?哪个芯片,手册有的。

网友C:
没有1.5吧,好像只能说2的整数次幂。

网友D:
1.5分频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5分频是什么意思。

我理解的就是1.5倍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