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原创】N76E003+CM108B+TLV320AIC23B的I2S USB耳放(连载)

楼主(2018-08-04):
最近单位手头任务基本上完成,有点空闲时间了,就会想着折腾点啥,曾经弄过USB驱动+供电的耳放,效果不怎么理想,底噪有点大(和USB供电有直接关系),这就想起了,重新折腾一个。
作为这类东西的主控管理芯片。N76E003硬件够齐全,体积小,关键是性价比高,主控就是它了。
准备搞的东西,体积应该很小,因此,音量控制什么的都只能用按钮,而舍弃数字音量控制常用的飞梭。
TLV320AIC23B的控制,可以选择SPI也可以选择I2C,本着越简单越好的原则,就I2C了,003通过I2C,控制TLV320AIC23B的初始化、增益、静音、过采样率、掉电。
TLV320AIC23B是3.3V供电,考虑LDO数字部分可以共用,N76E003供电也采用3.3V。
下面是主控部分线路。经过修改,取消了PMOS开关,后级软关机都由单片机进行,且把CM108B的MODE和MSEL引脚也进入单片机,测试是否可以由单片机软控。PDSW和RUN引脚分别用于检测关机信号和工作状态,通过MIC插坐,引入3.3V的MIC插入信号,如果MODE可以软控,这里就是一个检测端口。另外就是3个按钮端口和2个I2C端口加上编程端口、串口了。

楼主:
TLV320AIC23B的I2S解码、耳放部分

继续:
I2S解码、耳放选择TLV320AIC23B,
由于只使用了I2S解码输出部分,其他指标直接无视,具体如下:
DAC信噪比:DAC SNR (Typ) (dB):100
立体声耳放部分:
0分贝输出:0-dB full-scale output voltage 1.0 VRMS
输出功率:Maximum output power 32Ω 30mW  16Ω 40mW
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 A-weighted (see Note 4) AVDD = 3.3 V ≥90 dB 标准97dB
电源抑制比: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1 kHz, 100 mVpp 50 dB
带开关机噪音抑制和数字静音。
想来这个芯片做个数字解码耳放应该是够了。
下面是线路图

楼主:
CM108B USB 声卡部分

USB声卡芯片选择CM108B,有完善的ASIO 声卡驱动(HI-FI的前提)性价比高,功能多,抖动jitter数据中等水平,作为一款SOUND-I2S接口,在HI-FI范围应用,完全足够了。为了进一步降低jitter失真,采用单独电源供电的有源12MHz晶振。
实际上只用了内部 SOUND CARD I2S编码部分硬件资源,其余只选择了一个简易MIC输入,好方便网络音频使用,其余全部咔嚓。
考虑到声卡芯片和单片机是同时即插即用,因为没测试过是不是可以通过MCU的IO来控制该2种模式,故保留2种跳线选择,(选择声卡纯耳机模式、耳麦模式和电脑混音器路径选择,适应最多功能应用和最精简模式)实际做板子会连接2个IO口,测试是不是能够由单片机来控制完成。
线路图:

@csj85807008 :PCM2706,USB,WIN7以上免驱动,完全支持ASIO驱动,16-Bit Delta-Sigma Stereo DAC,THD+N: 0.006% RL > 10 kΩ,THD+N: 0.025% RL = 32 Ω,SNR = 98 dB,完成支持IIS输出输入。 我本来可以就用这一个芯片做一个电脑USB耳放的,因为想玩玩TLV320AIC23B,故选择了CM108,至于指标TLV
ASIO驱动的USB声卡芯片现在有哪些常用的推荐一下,最好有自带解码的,不用自带耳放。

楼主:
今天开始做PCB,突然想到,单片机可以sleep,而TLV320AIC23B有Power Down Control 功能,那么CM108B的PDSW输出控制信号,只需要引入到N76E003中断,或N76E003轮询,就可以实现后面级Power Down功能,很明显这样的话,Q1的PMOS管开关就完全不需要了,上传的线路就不改了,这部分大家直接无视,另外把CM108B的PDSW输出连接到N76E003的IO,后级的Power Down功能由N76E003软控就好。
等PCB做好,上传PCB图。
看线路有点复杂,其实器件并不多,可弄到的盒子就这么大,板子必须配合,所以器件排的非常空闲,不过这样也好处理混乱的AGND和GND分块,可以更充分考虑音频干扰什么的。板子上所有看上去像电解电容的东东,全部都是钽电容,一个是提高性能,另一个就是为了降低高度。
板子实际大小:85*55mm。
今天发出去打样了,大家耐心等待2天吧。2天应该就回来了。

楼主:
继续占位..............

网友A:
给你点赞,做好了吗,看看实物图。

已经基本做好,可以围观了。

网友A:
以前我用TI的做过一个。

网友B:
坐等直播。

网友C:
做出来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声卡芯片选择CM108B,有完善的ASIO 声卡驱动(HI-FI的前提)性价比高,功能多,jet抖动数据中等水平,作 ...

加CC1101 , 这个可以搞成无线数字对讲机吧 ?

先MARK下

网友E:
mark,更完楼主能不能艾特我

@tianxj01 :谢谢
已经基本完工,欢迎围观

网友F:
咋一看 这是给电脑用的?  手机能用吗?   输出直接推功放

@tianxj01 :顶, 那主要还是硬件上的工作,软件很简单, 估计要用电池供电才行,我看到淘宝有卖 500块左右那个, 赶快做出来玩吧 到时从你那里买个板来玩玩
是的,做的就是一个PC用的USB 高保真 数字耳放,由USB直接驱动和供电。 理论上手机只要支持HOST USB设备,就可以驱动起来,当然就能用了。输出直接驱动功放信噪比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处理一下应该不是问题,毕竟95dB放在那。

网友G:
人家做的就是USB声卡,不懂的不要骂人,太没素质 了,一看就是键盘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做的就是USB声卡,不懂的不要骂人,太没素质 了,一看就是键盘侠。。

USB声卡档次差异很大,但是数字接口部分芯片差异到不是太厉害,主要的也就是Jet抖动,所以选择什么模式工作就很重要了,像CM108B,芯片属于低档USB声卡芯片,这个低档主要是因为内部DAC、ADC指标比较差,如果我们不用这块,只使用芯片的数字音频部分,也就是只把芯片当作PC-I2S转换器,那么我们就做到了扬长避短。
而后续的TLV320AIC23B恰好DAC SNR达到100dB,立体声耳放SNR达到97dB,这已经是中档Hi-Fi标准的指标了,当我们进一步对电源做良好的处理,模拟数字全部分离,那么小成本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性能了。

楼主:
趁着做板子,现在把机器基本工作流程简述如下:
先看简单流程图:

PC端,安装好CM108B兼容声卡驱动后,应用程序,将音频文件,解释成为USB数据流,到本声卡的CM108B芯片,芯片接收USB音频数据流(不稳定),并通过内部时钟,进一步编码成为I2S音频数据,传输到TLV320AIC23B。
TLV320AIC23B,内部DAC将I2S数据,转换为音频输出,并送到耳机放大器,输出。
N76E003,负责播放状态和MIC插入等的检测,并切换CM108B到相应工作状态,同时,根据按钮、上电等,通过I2C控制TLV320AIC23B的增益和静音、开机冲击消除等。
很明显,这里从PC端--声卡I2S输出,都是纯数字操作,中间不会引人任何附加噪音和其他不可知失真,唯有I2S编码的时钟稳定性,会造成jitter失真,因此这里选择CM108B也是因为该芯片jitter参数和高档芯片比并不差,处于中档以上水平。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jitter,采用了外接有源晶振并用AMS1117-3.3单独供电。获得最大稳定性。
TLV320AIC23B内部DAC SNR=100dB  耳放 SNR=97dB,这个指标,已经超过CD音乐标准。所以实现Hi-Fi应该不是问题。对于48KHz采样音频,TLV320AIC23B提供96KHzDAC采样率,也就是2倍过采样,也完全符合中档Hi-Fi信源标准了。
而上面的所有过程,除了jitter失真、就唯有TLV320AIC23B把I2S数据转换为音频的失真过程,这里TLV320AIC23B的DAC部分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总谐波失真)=−92dB (1KHz -3dB)该指标也虽非非常惊人,但也是相当可以了。
这样构成的系统,根据上面所述,做一个小小的Hi-Fi耳放,完全足够了。唯一担心的就是电源条件,毕竟采用的是USB直接供电,而USB供电质量大家都明白,虽然采用了一片AMS1117-3.3为音频部分单独供电,还必须对音频地和数字地进行进一步处理,加强退偶滤波,并且稍大退偶电容全部采用钽电容。
线路完成,板子去打样了,剩下的就看板子的实际工作性能了,期待有个好效果。

楼主:
板子刚刚才通过顺丰到手。
黄油,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情。
下午开始焊接器件。

网友H:
请问楼主为啥不选择NUC123作为主控呢?一头接USB,另外就直接输出IIS了。参考代码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为啥不选择NUC123作为主控呢?一头接USB,另外就直接输出IIS了。参考代码都有的。 ...

这一类IIS输出,如果是USB播放(不是USB声卡)还成,做USB声卡-IIS是不行的。

楼主:
板子焊接好了,大家上眼,就这么个样子:

板子上面由于都是钽电容,所以很多大电容并联的0.1直接暂时忽略。
MIC输入部分,不是整个测试的重点,果断暂时不弄。
单片机程序也只是纯粹的TLV320AIC23B初始化,其他什么都没写。
下面开始测试:
第一次插入USB,电脑没认,怀疑没有焊接好,对USB插座再进行一次补焊。
插入电脑,设备顺利出现。CM108B,系统自己认识,基本驱动直接就装上了。
接着就是安装ASIO驱动:AudioDevice on USB Bus 2.8.40
也顺利完成。一路好消息:

下面上基础波形测试:
MCLK和SCK信号,采样44.1KHz 32Bit IIS SCK频率=2.8224MHz,至少示波器直读还是非常准的,看波形速度限制非常合适,无明显过冲,波形稳定,这是Hi-Fi的基本保障。
IIS的LRCK和DATA。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干净利落。

网友H:
看了楼主的波形,确实比NUC123输出的波形好太多了,那个做主模式的时候不太准,做从模式还行。TI CODEC推大耳机还是不行,要不要试试line out 加功放?

0-dB full-scale output voltage 1.0 VRMS 哪怕驱一般的高阻耳机都够了。不要说低阻耳机了。

楼主:
下面就说一下调试过程:
IIS波形、上位机程序都正常。
N76E003程序只做了最简单的,就是官方IIC MASTER 范例直接改改就用。
控制单元也是很简单,就0x00-0x09  和0x0F 共10个单元,其中好几个还可以用上电缺省值。
IIC地址对了,ACK正确了,IIC通信正常。。
按照官方数据表,初始化完成,对不起,耳机完全无声。
检查输出直流电压,0V,说明完全不能工作,仔细回头检查线路,发现自己大意了。本身因为不需要LINE输入和MIC输入。所以画图纸时候,把TLV320AIC23B的20、19、18直接给接地了。但是芯片内部可都是直流耦合,直接接地造成的结果就是连中位滤波16脚VMID电压=0.直流电位问题肯定就在这,
仔细的挑起20-18脚,直接掰断或者悬空都成。再测量VMID,上电慢慢上升到1.6V,耳放电压也正常=1.6V,到这里直流状态完全正常,可耳放就是不开声。
继续折腾,对Analog Audio Path Control (Address: 0000100)单元修改,开启MIC单元和LINE的模拟通路,用镊子钳触碰LINE端子和MIC端子,欢乐的咔咔嗡嗡声在耳机里面清晰发声。说明整个模拟通道已经正确工作了。可为什么DAC就是没声音呢?
官方文档里面,Digital Audio Path Control (Address: 0000101)单元的D3位,功能叫DACM DAC soft mute 0 = Disabled 1 = Enabled。
因为音量控制寄存器里面,D6-D0 为音量数值,=0是MUTE。这里有MUTE了,那么101寄存器这里的soft mute  我就理解为软静音,也就是静音不是突然没声,而是慢慢的静音。这个功能应该是不错,当然要使能,所以D3单元没有修改,就用的缺省值1.它哪怕这里1=MUTE,那么我肯定不会这么理解了。
因为耳放就是不开声,没办法,说不定这个soft mute  是一个画蛇添足的独立软件静音位呢,关闭试试看马上修改该位=0,重启单片机...............................
哈...耳边传来甘雅丹的爱情海....................。
天蓝了,一片明亮。
甘雅丹那毫无杂质的声音,在ZST双动铁耳机表现出来,咋感觉有点甜呢?
接着当然就是一系列试听,插着耳机,插拔USB,耳机里面有非常轻微的1-2声咔嚓,完全听不见冲击。
关闭foobar输出。增益开到最大,耳机完全无声,反正我是听不出来,AMS1117-3.3的 0.003%输出噪音加上TLV320AIC23B的50dB 电源抑制比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完全感觉不到电源就是由USB直接供电的。太干净了。
配器、声像、定位那是相当满意,人声有点毒,完全离场独立成像。
顺便吐槽一下这个网购的ZST耳机,音质什么的都非常对得起价格,可声场实在有点太小了,所有东西貌似都只在脑袋那么大的地方发声。

楼主:
出来了,效果自己看后面的吧。

楼主:
现在上测试波形
输入是三个0dB 的 正弦波、三角波、方波测试用WAV。这个网上可以找到,不用再做了哈。44100采样率,播放器foobar2000.关闭任何滤镜。
1KHz 0dB 三角波,可以说至少肉眼看不见任何畸变,线性度良好,线条有点粗是可以理解的,人家可是没有任何高频去加重环节的哈。

1KHz正弦波,测试条件增益调整到约±1Vp-p,过采样=44.1K,我只能说好漂亮的正弦波哈。

1KHz方便,测试条件增益调整到约±1Vp-p,过采样=441000.
非常典型的44.1K采样的 1KHz方波,(你也可以理解为抽掉了44.1K谐波分量的1KHz方波)波形对称,上下沿对称。
到这里,主观听音和波形测试就全部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做好外壳了。

楼主:
外壳是原来手上就有的,某宝上面弄的,记得得5-6元一个呢。
前几天打样时候,忘记了盒子里面的槽高度只有1.2,板子做的是1.6的,皇帝他妈--太厚。2边锉斜边,才顺利塞进去。
划线、钻孔、锉刀伺候,面板后板到位,完全进去了,是不是有点怪,对了,LED没装,等不及了先装起来欣赏音乐吧。等下再焊LED,这个不急了哈。
前面是这样的哈..........

后面是这样的,这个机器决定不开MIC孔,就这样用了。

现在,耳机听着楼兰的西海情歌,发着帖子,感觉好极了......................................
好了,整个小东西算是做好了,连载到这里也暂告段落,有感兴趣的,可以详细询问和交流............................

网友I:
给力,顺便跟楼主学个歇后语,哈哈。

网友I:
太厚,哈哈。。西海情歌老好听了,我也赶紧去听听。

网友J:
这听起来给力。

网友C:
看起来很666

楼主:
哈哈,看见编辑推荐了,怎么说也得回应一下,现在放出MCU控制代码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9/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I2C master mode demo code, the Slave address = 0xA4
//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            |   SDA    |             |
//  |            |<-------->|             |
//  |            |          |             |
//  |N76E003(M) |          | N76E003(S) |
//  |(I2C_Master)|          | (I2C_Slave) |
//  |            |   SCL    |             |
//  |            |--------->|             |
//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  The protocol of I2C is same the "24LC64"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V_Up            P17
#define V_Down          P00
#define I2C_CLOCK       13
#define TLV320_ADD      0x34
#define Vol             120//0-127的一个数字,=0为静音
#define VOL_ADJ_CON     40000

u8  volume = Vol;
u8  MUTE=1;
//========================================================================================================
void Init_I2C(void)
{
    /* Set I2C clock rate */
    I2CLK = I2C_CLOCK;
    /* Enable I2C */
    set_I2CEN;
}
//========================================================================================================
void I2C_Error(void)
{
//    P3 = I2STAT;
//    P3 = ERROR_CODE;
    while (1);
}
//========================================================================================================
void I2C_W_DATA(UINT8 REG_ADD , UINT8 u8DAT)
{
    /* Step1 */
    set_STA;                                    /* 发送Start位信号  */
    clr_SI;
    while (!SI);                                //检测总线,这里是主控单从芯片,单发送,其实可以不需要这个检测,
    if (I2STAT != 0x08)  I2C_Error();           //不过原官方代码有这个,也不影响,就留着了。

    /* Step2 */
    clr_STA;                                    //STA=0
    I2DAT = TLV320_ADD;                         //发送芯片IIC地址
    clr_SI;
    while (!SI);                                //检测ACK
    if (I2STAT != 0x18)  I2C_Error();

    /* Step3 */
    REG_ADD<<=1;                                //TLV320AC23寄存器地址用的是D15-D9,因此,官方文档地址在这里必须左移一位。
    I2DAT = REG_ADD;                            //发送寄存器地址
    clr_SI;
    while (!SI);                                //检查ACK
    if (I2STAT != 0x28)  I2C_Error();

    /* Step4 */
    I2DAT = u8DAT;                              //发送目的数据
    clr_SI;
    while (!SI);                                //检查ACK
    if (I2STAT != 0x28)  I2C_Error();

    /* Step5 */
    set_STO;
    clr_SI;
    while (STO);                                /* 等待总线拉高*/
}

void MUTE_ISR (void) interrupt 0
{
    u8 i;
    IE0=0;
    for(i=0;i<1000;i++){if(P30!=0)return;}       //加个电容抗抖的话,这里软件抗抖可以不要
    MUTE++;
    MUTE&=0x01;
    I2C_W_DATA(0x02,(0X80+volume*MUTE));        //MUTE=0 or 1 volume*MUTE=volume or 0,等于0就直接实现静音.
    I2C_W_DATA(0x03,(0X80+volume*MUTE));
}
/*音量下降按钮中断,软件抗抖,抗抖完成后是一个瞬动(下降一个dB),
然后检测按钮是不是继续按着,如果是,进入循环连续调整(俗称连发)*/
void Volume_Down_ISR (void) interrupt 7
{
    u8 ADJ;
    u16 i;
    PIF=0;
    for(i=0;i<1000;i++){if(V_Down!=0)return;}           //软件抗抖
    if(volume>0)volume--;                               //瞬动一次,立刻调整输出
    I2C_W_DATA(0x02,(0X80+volume));
    I2C_W_DATA(0x03,(0X80+volume));
    while(V_Down==0)                                    //连发扳机检测,VOL_ADJ_CON是连发时间间隔计数。
        {
            ADJ=0;
            for(i=0;i<VOL_ADJ_CON;i++)
                {
                    if(V_Down!=0){ADJ=1;return;}
                }
            if(ADJ==0)
                {
                    if(volume>0)volume--;
                    I2C_W_DATA(0x02,(0X80+volume));     //连发控制输出
                    I2C_W_DATA(0x03,(0X80+volume));
                }
        }
}

void Volume_Up_ISR (void) interrupt 2
{

    u8 ADJ;
    u16 i;
    IE1=0;
    for(i=0;i<500;i++){if(V_Up!=0)return;}              //软件抗抖
    if(volume<127)volume++;                             //瞬动一次,立刻调整输出
    I2C_W_DATA(0x02,(0X80+volume));
    I2C_W_DATA(0x03,(0X80+volume));
    while(V_Up==0)                                      //连发扳机检测,VOL_ADJ_CON是连发时间间隔计数。
        {
            ADJ=0;
            for(i=0;i<VOL_ADJ_CON;i++)
                {
                    if(V_Up!=0){ADJ=1;return;}
                }
            if(ADJ==0)
                {
                    if(volume<127)volume++;
                    I2C_W_DATA(0x02,(0X80+volume));     //连发控制输出
                    I2C_W_DATA(0x03,(0X80+volume));
                }
        }
}

//========================================================================================================
void main(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全部用弱上拉模式,这样,可以节省3个按钮上拉电阻,IIC总线也可以用就简单点偷懒了。
    //P00_Quasi_Mode;
    //Enable_INT_Port0;           //管脚切换到00组,这里是P00
        PINEN=0X01;
    PICON=0X04;
    //Enable_BIT0_FallEdge_Trig;  //管脚中断边沿中断,下降沿
    while(P30==0);
    set_EPI;
    TCON=0X05;
    set_EX0;
    set_EX1;
    EA =1;
    Init_I2C();

    //I2C_Process(0x0F,0x00);           //寄存器复位控制
    I2C_W_DATA(0x00,0x17);              //线路L 音量、静音
    I2C_W_DATA(0x01,0x17);              //线路R 音量、静音
    /*这里没做断电音量自动保存,要实现也很简单,每次音量改变中断完成后,用FLASH单元,代替EEPROM数据,用SPI自编程实现,
    考虑到片内FLASH擦写寿命(10W)还可以用连续单元,顺序检测第一个FF单元,并进行编程,一个一个的写下去,直到一页全部写满,
    到该页内没有FF单元,才进行一次页擦除,然后就又可以继续保存音量数据了。*/
    I2C_W_DATA(0x02,(0X80+volume));     //耳机L音量同时更新、零电压更新、音量控制
    I2C_W_DATA(0x03,(0X80+volume));     //耳机L音量同时更新、零电压更新、音量控制
    I2C_W_DATA(0x04,0x18);              //音频路径控制
    I2C_W_DATA(0x05,0x00);              //DAC 控制 软静音、过采样、高通
    I2C_W_DATA(0x06,0x07);              //电源控制,ADC、line输入 MIC关闭,其余全部开启
    I2C_W_DATA(0x07,0x3E);              //主从、数据格式控制 88.2
    I2C_W_DATA(0x08,0x20);              //过采样控制  44.1
    I2C_W_DATA(0x09,0x01);              //数字界面激活控制

    while (1)
        {
            UINT16 tmp;

            for (tmp=0;tmp<2000;tmp++){;}
        }
/* =================== */
}

网友K:
啥意思没懂,,,我公司的电脑没有声卡,,然后通过usb接这个,再连上耳机就能听音乐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啥意思没懂,,,我公司的电脑没有声卡,,然后通过usb接这个,再连上耳机就能听音乐的意思吗 ...

对,原来电脑不需要声卡,只需要一条常见的手机数据线那种扁头USB线接上这个,电脑会出现一个声卡设备,这个声卡是盒子里面带的,然后插上耳机,你可以可以享受音乐了。
还是高保真的哈!!!...........

网友K: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电脑驱动盒子里的声卡,然后应该有声音了,那单片机起什么作用,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电脑驱动盒子里的声卡,然后应该有声音了,那单片机起什么作用,请教下 ...

声卡芯片的板子上面带的,而且只是用了它的USB数据---IIS音频数字部分功能。所以这部分基本上不会有损失。
后面是IIS驱动的TLV320AIC23B,这个芯片担任IIS数字音频---模拟音频--耳机的功能。
单片机这里就是专门控制TLV320AIC23B,实现芯片初始化、音量控制、静音、断电等功能的。

网友K:
原来如此,涨姿势了,话说就算是高保真没有好的耳机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来如此,涨姿势了,话说就算是高保真没有好的耳机也不行啊

按照高保真的定义,和系统前后关系,首先得必须有好的驱动再加上好的喇叭,但是同样喇叭,音源越好听觉肯定越好,而反过来,差的音源,在好的喇叭上面听起来,会更加糟糕。所以,一个同样差不多而不是非常牛的耳塞,换一个好的音源推动,也许可以提升不少听音档次。

网友C:
非常给力,不知道这个成本下来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给力,不知道这个成本下来大概多少钱

看图纸有点复杂,其实没几个东西,3个芯片(N76E003、CM108B、TLV320AIC23B),3个LDO(AMS1117-3.3*2+XC6206),5个47/16V钽电容(小黄豆),5个100uF/16V钽电容(黑色)一个12MHz有源振荡器。还有几个小电阻小电容,贴片元件总共33个(包括USB坐)。一块85*55双面板(有合适盒子,至少还可以缩小一半)。

网友:
不错,我准备照着搞一个放办公室里用

楼主:
下面附上修正后的BOM表:
10R
BD1, BD2
100R
BD3
C1, C2, C5, C8, C9, C10, C14, C18
1u
C3
3u3
C4, C6
47u/10v
C7, C11, C12, C15, C17
TA-A
100uF/16V
C20, C21, C22, C23, C24
TA-B
3mm
D1
LED3-d
JK3.5
JK1, JK2
3F07
V-
K1
BUT6*6*11.5-H
V+
K2
BUT6*6*11.5-H
POWER
K3
BUT6*6*11.5-H
USB
P2
micro_USB1
10K
R1, R3, R10
470R
R2, R4
33R
R5, R6
1K5
R7
2K
R8, R9
3K3
R11, R14
N76E003
U1
TSSOP20
CM108B
U2
LQFP48
AMS1117
U3, U6
SOT-89
XC6206
U4
SOT-23
TLV320AIC23B
U5
TSSOP-28
12MHz
X1
SCO7X5

楼主:
有坛友问,推大耳机可能会有问题。
特意从老家吧拉下的AKG快递过来测试。
听的是TDS 把耳朵叫醒专辑
听到06 爱情的秋天-孙露,声场、均衡、音色无可挑剔,孙露那如泣如诉的演绎,毫无音染。
关键是这个曲子原来也听过几次,可这次听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反正从来没有过这么强烈的走心的感觉,幸亏我有老婆还没失恋,否则我都担心是不是会被流泪。
秋天来了...落叶黄了...现在的你还好吗.吗.吗.吗.吗.吗....................

楼主:
哈哈,小喇叭给赏金了哈:
虽然不多,而且我估计本人也没什么用,不过说明这里还是有在认真关心坛子的小编来着,有心了哈.........
虽然做的是一个不很常见的PC驱动、USB供电的高保真耳放,不过对于办公室一族,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东东不是?
因为纯玩,没打算作为一个小产品买卖,所以就完全开源,从设计开始直播来着,有需要线路图PCB的,可以联系我,源文件帖子上面已经有了,打样的双面板手上还有10片,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在帖子里面留言一下,免费送,邮费到付。

网友L:
这个商业化不了吧!办公一族,上班不允许听电脑,电脑主板自带的声卡满足了大部分的需求,发烧友也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商业化不了吧!办公一族,上班不允许听电脑,电脑主板自带的声卡满足了大部分的需求,发烧友也不会用。 ...

本身就是一个小众产品,大规模商业化不可能,但是小规模的商业生产也不是不可能。
要知道我们有多少办公室一族哈?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的可能量也不是太小,别忘记了巨大的基数哈....

网友K(2018-09-11):
引用 楼主:
继续占位..............

大佬,这个新塘003mcu要使用指定烧录器吗,我也准备做一个,手上有stlinkv2-1和jlink,是否能用烧录,不然我就换成st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佬,这个新塘003mcu要使用指定烧录器吗,我也准备做一个,手上有stlinkv2-1和jlink,是否能用烧录,不 ...

是的,是nu-link,反正程序无比简单,没有烧写器就直接换ST003的,当然也可以换成STM8系列的其他芯片,自己写个STM8的软IIC驱动(别去弄STM8的硬件驱动,真心不好用),剩下的程序基本上直接能用。

楼主:
其实,这个东西,最大可能的用户群是在校大学生,有电脑,有寝室,爱听音乐,周边全齐活..........

网友M(2018-10-17):
顶一下,请问有没有做淡入淡出?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一下,请问有没有做淡入淡出?效果怎么样?

程序做了静音按钮,用起来方便简单,碰到听耳机有人过来,按一下静音,再按一下,恢复,中间没有设计淡入淡出,当然修改一下代码非常容易,只是做按钮功能时候,并没有想过做淡入淡出而已。
至于音效,那没得说,绝对杠杠的.............

网友N(2020-07-25):
你好这个对于办公室一族,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东东,真想搞一个,楼主可以发PCB及其它资料给我吗?ljmep@QQ.com   谢谢!

网友O:
用耳放比直接用耳机效果能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这个对于办公室一族,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东东,真想搞一个,楼主可以发PCB及其它资料给我吗?   谢谢 ...

可以啊,这个东西,我就准备着资源完全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