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变压器骨架确定以及绕制规则

楼主:
我想确定一下变压器的骨架,以及绕制的方法

在这边的电源芯片是UC3842A ,输出功率是65W

这个是绕制的线径,匝数,股数

这个是绕制的线径,匝数,股数

这个是变压器的磁芯确定

这个是变压器的磁芯确定

网友A(2018-08-04):
资料不够,看不明白。
需要:
1、主工作频率
2、输入电压
3、输出电压
4、反射电压
上面资料只能告诉你一点,用EE40/34 做65W 肯定是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不够,看不明白。
需要:
1、主工作频率

开关电源的频率是3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不够,看不明白。
需要:
1、主工作频率

这样的叠层结构是不是合理的,控制芯片是UC3842A

这样的叠层结构是不是合理的

这样的叠层结构是不是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叠层结构是不是合理的,控制芯片是UC3842A

做一个2个还成,批量谁也不会这样做,三明治在这个功率,原--副--原  就够了。
我们必须根据主频和反射电压,算出原边电感量,并根据电感量和磁芯,计算出圈数和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2个还成,批量谁也不会这样做,三明治在这个功率,原--副--原  就够了。
我们必须根据主频和反射电 ...

这些是计算出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2个还成,批量谁也不会这样做,三明治在这个功率,原--副--原  就够了。
我们必须根据主频和反射电 ...

这是做出来的叠层效果,这个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做出来的叠层效果,这个不对啊

你倒是简单的出一个变压器原理图,几组,分别多少功率,看你的东西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简单的出一个变压器原理图,几组,分别多少功率,看你的东西云里雾里 ...

前辈,这样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简单的出一个变压器原理图,几组,分别多少功率,看你的东西云里雾里 ...

功率在上面是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