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做的5V电压 请问HT1621 VDD和VLCD之间用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8-08-04):
这边现在发现,主要问题是,四个COM口存在不一样的效果
有一块是COM0亮,其他三个COM口要暗一些
有一块是2、3COM口亮,其他两个暗一些
PS:
现在电压调上去了,出现关不断的情况
就是会存在一个COM会有虚影
或者一个seg会有虚影

楼主:
红色方框这里电阻用多少合适啊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用可调电阻试,调到反差最好,无虚影停,再换成固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