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中断

楼主(2018-08-04):
我用的是STMF103VET6 的芯片,才开始学习,学到中断这里了,程序写出来功能却实现不了,能帮我看看吗?主函数

这是核心代码,目的是使用GPIOC PIN13的按键的电平变化来进入中断,进入中断控制RGB灯亮灭。

这个是按键配置的函数。

这个是中断调用函数,放在stm32f10x_it.c里面的。

各位大神帮帮我,我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了,发帖是我的最后一个办法了,谢谢!

楼主:
如果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查,我马上补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查,我马上补出来

中断配置函数没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配置函数没调用?

stm32f10x_it.c里面的,不就是调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配置函数没调用?

放在stm32f10x_it.c里面的,不就是调用了吗。

肯定不是

网友B:
直接复制粘贴比放图片好,这样别人就不用打字了,想测试就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复制粘贴比放图片好,这样别人就不用打字了,想测试就比较方便。

嗯嗯,学到了

网友C:
引脚配置中没有配置频率,可以加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