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NU_LINK无法烧录仿真

楼主(2018-08-04):
可以program   ,verify失败。仿真也没办法仿真   NU_LINK仿真器   程序已经编译成功   一直无法烧录仿真

寻求帮忙  求高手解答  谢谢  仿真器 设置如截图所示:

网友A:
不校验试试看能跑的起来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你这是咋回事,用官方的BSP里的工程什么都别改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工程配置问题。

网友B:
不清楚,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校验试试看能跑的起来不

可以进入仿真界面   可是程序运行也不正常   另问一下    电路板上芯片Reset引脚是悬空还是要接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你这是咋回事,用官方的BSP里的工程什么都别改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工程配置问题。 ...

官方Bsp库里面的案例也一样  跑不起来

网友C:
看楼主问的电路莫非有问题,官方出的有这个芯片的开发板,你下载那个开发板文件的原理图看看吧。

网友C:
需要设计这个电路,或者你直接去掉按键,保留剩余的。

网友D:
是不是NULINK的固件没有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设计这个电路,或者你直接去掉按键,保留剩余的。

我试了一下Reset引脚接10K上拉到5V也很还是不行,,电容没有接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NULINK的固件没有升级

固件驱动是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

网友E:
一个一个问题慢慢排除吧。
1, 先拿官方的N76E003的nutiny board,下载官方bsp的例程,
看是否可以正常download.=>碓认pc正常,可以下载。

2, 把你自已作的板子,换上nutiny board可以动作的ic=>如果不能下载,就是板子的问题,再去检查电路原理图吧。

如果可以下载就是i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一个问题慢慢排除吧。
1, 先拿官方的N76E003的nutiny board,下载官方bsp的例程,
看是否可以正常downl ...

哎。,诶有官方的N76E003的nutiny board可以试。。。。。

网友F:
别用Keil烧录,用新唐的烧录软件烧录试试

网友F:
Keil生成BIN或者HEX文件后,用官方的烧录软件试试看。ICP和ISP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一个问题慢慢排除吧。
1, 先拿官方的N76E003的nutiny board,下载官方bsp的例程,
看是否可以正常downl ...

问题已经解决   把nu_limk到电路板上那段烧录线缩短   就可以了  真是奇葩    reset引脚跟以前一样悬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把nu_limk到电路板上那段烧录线缩短   就可以了  真是奇葩    reset引脚跟以前一样悬空 ...

拍下你的板子,之前的线怎么设计的是不是导致电感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拍下你的板子,之前的线怎么设计的是不是导致电感增大了。

NU_LINK烧录线都这么短才能用吗   延长一下就用不了,最开始把两根线接在一起烧录不了  ,后来改成那么短 才行。

网友C:
线这么散开容易有电容电感干扰,所以好多贵的USB线都带屏蔽,还两根两根的交缠一起。就是双绞线的原理。

网友C:
软件没问题就好。

网友H:
嗯,我的手机用 长线都没法电脑读取内存。短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