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自锁电路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的流程是这样的,最开始CHG给5V,CHG#给0V,M1导通,后面CHG给0V,CHG#给5V,M1关闭,而实际情况是CHG#给了5V,CHG不给信号,M1关掉了,CHG# 5V一撤掉,M1又导通了,请问电路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点评):
这个电路设计不可靠。M1,M5构成正反馈。 如果M1未彻底关闭,比如漏电。则M5仍然可能导通。然后M1就导通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正解 你这个一撤是把栅极悬空 ,再加上正反馈。。。

网友C(2018-08-05):
电路不全呀,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的。
从原理图都看不出你的设计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全呀,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的。
从原理图都看不出你的设计意图。

这是一个低功耗MOS管开关电路,DHG只需要给一个脉冲激活之后就可以撤了,和这个电路就自我持续开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低功耗MOS管开关电路,DHG只需要给一个脉冲激活之后就可以撤了,和这个电路就自我持续开启了 ...

你这个M2干啥用?是否多余?
负载接在哪里?
如果有MCU电路,只要MCU能自锁就可以了,简单省电。

网友A:
用4个mosfet 构成双稳态

网友:
CHG#给了5V,CHG不给信号,M1关掉了,这个能理解吧。CHG# 5V一撤掉,M1又导通了,这是因为M6的GS有点结电容,如果CHG#没有直接拉到地,Cgs没有放电回路,所以M6还是导通的!

网友D:
M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