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芯片发热

楼主(2018-08-04):
自己做了一块Cortex-A5的底板,电源模块的RT9018发热,只要插上核心板就发热,拔掉就没事,而且插上核心板后,能正常工作,就是RT9018发热

网友A:
估计是电源芯片损耗大,温升高

网友B:
没有详细说明,电源是什么类型, 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电流多少

楼主:
这个芯片作用就是5V转3.3V 其他模块的功能都正常,唯独这个芯片发热

楼主:
电流测的是0.2A,

网友B:
上个电路图吧,  否则也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楼主:
目前测了几个数据,成品板电流0.3A,自己板子0.2A,成品板和自己板的6脚电压相同,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