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 串口ISP升级源代码

楼主(2018-08-04):
上位机源代码和N76E003 ISP源码都有。
注意1:N76E003的代码放在LDROM中,建议从18KB的flash中切出4KB做LDROM

注意2:目前代码里默认APROM的大小是8K,如果要烧录的APROM的bin大于8K请到ISP_USER.h中修改APROM_SIZE为实际需要的大小。
APROM_SIZE一定要大于等于实际烧录bin的大小,并且要是1KB的整数倍。

注意3:上位机目前支持加载Bin文件。

注意4:串口波特率是 38400,如果想要支持到115200的波特率还需修改N76E003 HIRC到16.6MHz,可以参考BSP中的IAP_MoidfyHIRC例程。

网友A:
"从18KB的flash中切出4KB做LDROM"--- 也就是说APROM 最大还有14K的空间。

ISP源码肯定是放在LDROM里的,其它就是放那最多14K的APROM。

为何搞那么复杂? 还要设置或修改APROM_Size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18KB的flash中切出4KB做LDROM"--- 也就是说APROM 最大还有14K的空间。

ISP源码肯定是放在LDROM里的,其 ...

这个应该是为了保护,这里修改了,就不会操作越界。

网友B:
分成两个部分,通常第一个部分不会被完全使用完,这样还有点余地,但是你存代码就是从后面的划分开始操作,这样就固定了跳转的地址。

网友C:
18K分成两部分,可以任意配置。

网友D:
有了这个,就可串口烧录了。

网友E:
我记得官方提供的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了这个,就可串口烧录了。

你搞定了吗,可以请教你吗

网友G:
官方的ISP工具包里面没有找到N76E003的,其他系列的都看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官方提供的有。

在哪里

网友E:
记错了,找到了那个ISP工具包,结果就差003

网友A:
发现github上,还有类似的ISP源码:
https://github.com/Jen-Chih-Liu/N76E003_ISP

请问楼主,你提供的文件和上面那个什么不同吗?

网友H:
好几个人发,哪个才是能用的?

网友I:
N76E003 出厂时不带 UART ISP升级程序,必需使用 nulink 才能下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N76E003 出厂时不带 UART ISP升级程序,必需使用 nulink 才能下载是吗?

是的。一般先烧录好ISP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