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的,为何总是LC?

楼主(2018-08-05):
说到LC谐振,学过电路分析基础的 都知道。但是为何不说RC谐振呢,RC不也是能谐振吗?

可以证明,下图满足一定条件完全可以谐振--Q甚至可以趋于无穷大,

网友A(2018-10-20):
电阻不是储能元件,只用一个电阻跟电容或电感组合,都不能做成带通电路。

网友A:
谐振,就是合拍(而且是同步)的,可自持往复运动。

网友A:
这样就可以,只需一只管子,否则就必须两级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是储能元件,只用一个电阻跟电容或电感组合,都不能做成带通电路。 ...

带晶体震子就可以,这其实是 LC振荡器 的变体,晶体是当电感用的,不过,既然没有实体性的电感,你可以当它是 RC振荡器来看。

网友A:
RC 也可「谐振」,但需要 群体作业,光靠  一阻一容 是没戏的。

网友A:
电容对电阻说:“我可把磁能变成静电,你能转换我的静电能吗”?!
谐,就是和应,随同,振,是往复运动,谐振,就是跟着我的节拍一起做往复运动,谐振,是可以没有电气连系的!

网友A:
可以更简单,连 LC 都不用也能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简单,连 LC 都不用也能响。

可是,广播电波能有如斯力度的地方不多吧,除非阁下的活动场所是离发射站不远,
LC 的妙处,是 虽然需要天线但可不用电源,既有选择性又能『给力』,RC 的「谐振」有这般能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