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点全通网络!

楼主(2018-08-05):
一,这个东东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这个东西是电话网络中用的!(想干嘛?)

二,这个东东本质上是什么?

这个东东是个延迟网络!时域中表示是f(t-T),频域中是e^-sT!

三,这个东东是如何让w=0---->∞变化时,反向180°的?

看图,蓝色和绿色经过右边负载的路径相反!

楼主:
四,一阶系统的3种可能情形

理论最大的魅力是:事先把各种可能的情形,都预测并研究过了。
由下图可见,全通函数也不过是单极点函数的3种情形之一。

上图只是给出两种等价的信息,另两种等价的信息感兴趣的同志自己画。

楼主:
五,零点条件是什么?

波特在其著作中把这种网络画成下图形式:

对称的东西就不用画了,直接用虚线表示!

凡是满足式子 ZA(s)=ZB(s)的s就是零点!!!!

六,极点条件是什么?

凡是满足 ZA(s)=-ZB(s)的s就是极点!

楼主:
七,自然频率条件是什么?

网络中,闭环阻抗之和=0,这个方程的根就是自然频率。

楼主:
八,一个有用的特性

借用上图,相关信息标注于图中:

这个网络的输入导纳=?

经过计算可知,输入导纳=1/R!!!与频率无关!!

这就是非常有用的恒阻特性!!!

假设某个网络的输出阻抗为R0,那么保持整个网络不变,用上面的恒阻网络代替R0,取R=R0即可,那么代替后,整个网络的原来部分,伏安特性没有任何改变!而上图中的V3可以不同于原网络输出电压!

楼主:
由一个知识点出发,可以把一堆知识点联系在一起,正所谓“贯通”。
后面还有很多相关的,有趣的知识点,以后有空再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