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全自动码垛机使用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18-08-05):
1.电源开关检查。生产前须检查控制电源开关,伺服电机开关已合到位,空压机开关并且充气完成,托盘库中有足够托盘。
2.光电开关检查。检查下面各组光电开关是否正常,(正常是两个灯亮,如亮一个灯则调整开关或镜片的位置)
3.零点和层数确认。使用前先测零位,待抓手自动回到抓手等待位时完成操作。选好配方,(1号40KG粒料,2号40KG粉料,3号4号为40KG粒料备用,5号6号配方20KG小包装)。输入码垛层数(根据袋子饱满程度设定相对应层数,垛包高度小于码垛机高度)。注:层数须为双数!
4.时间参数检查。确认各项参数是否正确。需注意确认修改的参数有:抓手等待时间、托盘上升时间。
5.开始运行。点击自动运行、输送运行,此时观察托盘自动进入的位置和状态,确认托盘正常进入,无剐蹭现象。待托盘上升到指定位置时,输送皮带机自动运转,表示可以上料码垛。
6.推袋装置的调试。推袋机的控制箱内分别有两个调控开关,左侧为调整何时推出的旋钮,右侧为调整何时收回的旋钮,根据袋子宽度的不同适当调节,顺时针旋转为延长时间,逆时针旋转为减小时间。调整不同的旋钮,确保袋子推出后处于皮带机的中间位置。
7.伺服电机定义。定义参数Y轴是运行远的,竖向运行。X轴是运行距离短的,横向运行的。Z轴为旋转方向。
8.垛型的摆放定义。
9.垛形的调整。上料时先放5包,人工观察一下一层摆放位置是否合适,再放5包。观察二层位置是否合适。哪袋不合适可以人工调整该包位置,该操作在以后工作中是否掉包起决定性的作用。须使用之前先观察好后方可连续生产。
10.详细的操作。点击垛形选择,选择要修改的配方,里面有对应配方垛形的每一袋坐标,确定好偏差大的该包为第几袋,再调整X坐标或Y坐标,调整幅度每次200,增加或减少。(靠近零位的位置数值改小,反方向数值改大)注意修改时需要先记住原数据,再修改该栏,修改完后和记住的原数据核对一下,须无误后方可退出运行)
11.注意事项。运行过程中不允许有连包,压包现象。粒料的滑板位置,须启到作用,要求夹着袋子下去,位置合适,保证袋子进入皮带机是正的。尤其是小包装。是否能码好垛,该位置启关键性作用。
12.掉包的处理。当有掉包的情况发生时,关闭输送运行,检查掉包的是第几层第几包,将标志位减1,如果标志位是0或者5,将标志位减1改成9或者4的同时,将层数也减1,修改完成后,将掉包的料袋处理好后,重新启动输送运行。
13.定期的保养与维护。每周须检查一次,各运动部件的螺丝是否有松动,电机的机油和轴承之间的机油是否足够,及时检查,及时调整。

记住以上注意事项及会熟练操作,才能使用出好的设备。
联系电话:18769822599
企业网址:
          www.tatengyang.com
          www.tasclsb.com
          www.zghaoyu.net
          www.sdtengyang.cn
       www.sdtengyang.com
www.tahaoyu.com
  本产品为非标设备,详情了解请拨打电话:1876982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