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问如下电路在半波整电路中,二极管是否有失效的可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8-05):
请问有高手可以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多大电流电压需要3组串并联

网友B:
每个支路串一个电阻。
然后再三个支路并联在一起。

楼主(点评):
恩恩,我也是这儿想的。

网友C:
失效有这可能性。但是你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效有这可能性。但是你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为了?

设备提供商说:为了冗余,一个二极管坏了,还有两路可以用。。我有点怀疑设计的可靠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电压需要3组串并联

设备提供商说:为了冗余,一个二极管坏了,还有两路可以用。。我有点怀疑设计的可靠性了

网友D:
二极管是负温度系数,某一路电流大了,这一路发热就大,发热大了电流就会增加,然后发热也增加,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排着队的烧毁……还是每一路都串一个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提供商说:为了冗余,一个二极管坏了,还有两路可以用。。我有点怀疑设计的可靠性了 ...

就是为了防止二极管坏了,电路还能正常工作,但是这种防护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负温度系数,某一路电流大了,这一路发热就大,发热大了电流就会增加,然后发热也增加,极端情况下 ...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