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测了LTC3200的输出端和接地端

楼主(2018-08-05):
想用万用表测量,结果,已连接LTC3200的1、2两个引脚结果就发现离这两个引脚的两条导线,火光一闪竟然断了,这是为什么?相关电路如图。

网友A:
万用表置于大电流档了,造成电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置于大电流档了,造成电源短路

我用的电压档,本来打算测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压档,本来打算测电压的

1,2脚相邻,有可能眼神不好,表棒同时碰上2个脚了.

网友B:
地上尽量放测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上尽量放测试孔

测试孔?

网友B:
调试的时候在板子的地上放置2-3个过孔作为测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