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51启动文件部分代码未编译

楼主(2018-08-05):
今天编译程序的时候发现C51的启动代码,有一部分反汇编窗口是没有出现代码的,在反汇编窗口可以看到,单步调试时,程序把102这个循环运行完后跳到了151行,但是根据下面源代码窗口的程序是应该接着运行105和106行的,这个启动文件我没有修改过,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要正确配置XDATA大小

楼主:
XDATA是配置过的,程序里面也改了XDATALEN,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XDATA是配置过的,程序里面也改了XDATALEN,都是这种情况!

RT:

楼主:
截图是没有改,但是我改过程序试过的,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是没有改,但是我改过程序试过的,还是不行!

文件加到项目中没有

网友B:
你的 XDATALEN 定义的是 0
所以这段代码条件编译为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