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大家看看我的原理图设计有问题么?

楼主(2018-08-06):
为什么我使用串口下载,总是没反应,原图https://pan.baidu.com/s/1P4i3XP631XO8HBMCfIz0Pw

网友A:
都舍不得传个高清的上来。。。看不清楚 u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舍不得传个高清的上来。。。看不清楚

等我换,抱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舍不得传个高清的上来。。。看不清楚

https://pan.baidu.com/s/1P4i3XP631XO8HBMCfIz0Pw麻烦帮我看看

楼主:
有人么?跪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舍不得传个高清的上来。。。看不清楚

大佬在么

网友A:
串口下载和你boot引脚有关了,你的boot1接的是CE,这个怎么拉高或者拉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下载和你boot引脚有关了,你的boot1接的是CE,这个怎么拉高或者拉低呢? ...

BOOT0        BOOT1        MODE
0                  X        FLASH
1                  1        SRAM
1                  0        ISP

不是和boot1无关么,所以我默认悬空了

网友A:
STM32串口的下载,在确保你硬件连接正确,MCU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和两种情况有关
1.boot引脚的连接
2.软件的配置
你下载的时候保持boot0为1,boot1为0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串口的下载,在确保你硬件连接正确,MCU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和两种情况有关
1.boot引脚的连接
2.软件的 ...

嗯嗯,好吧,我再问您一下,如果用6mile的线输出5v的电压,会不会出现问题?我用的LTC3200输出的电压只有3v,输入的3.7V反而还降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好吧,我再问您一下,如果用6mile的线输出5v的电压,会不会出现问题?我用的LTC3200输出的电压只有 ...

不会的,看你的负载了,空载的时候电压够,带载电压下降,一般是由于你电流设计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看你的负载了,空载的时候电压够,带载电压下降,一般是由于你电流设计不够造成的。 ...

https://pan.baidu.com/s/189CXipVRAAOjSmJNumykqw这个是升压电路,我是按数据手册画的原理图,应该没问题的啊,是不是LTC3200在我焊接的时候,温度过高坏了。这个是LTC3200的数据手册https://pan.baidu.com/s/1iM-K1-2Ta0EOILkEHLsx8Q
o(︶︿︶)o 唉,我现在都怀疑人生了。。。出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分析解决,和以前做桌面程序开发比起来,难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89CXipVRAAOjSmJNumykqw这个是升压电路,我是按数据手册画的原理图,应该没问 ...

不要着急,一步步调试就好,按照官方的电路图,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89CXipVRAAOjSmJNumykqw这个是升压电路,我是按数据手册画的原理图,应该没问 ...

怎么还会从软件转到硬件的?现在不都是去做软件赚大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会从软件转到硬件的?现在不都是去做软件赚大钱吗

软件太简单。

网友B:
你是说你从一个简单赚钱多的行业转到了,难赚钱少的行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你从一个简单赚钱多的行业转到了,难赚钱少的行业了吗

对对,做个什么APP的确来钱快,但是总觉得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