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驱动程序里能用c库函数吗?

楼主(2018-08-06):
最近在写一个驱动,想要定义个函数传递的参数有个是字符串,我想在函数中通过对字符串的判断进行相应的操作,可是不觉得驱动函数里能用c库函数,那在驱动里我该怎么实现字符串内容的判断的?有没有简单的方法?不会在驱动里写c库中strcmp函数的实现吧?

网友A:
编译连接器会把你的库函数连接进入你的代码中, 为什么担心使用库函数呢

试试就是了

网友B:
没有理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理由不能用

因为我看的网上一篇帖子说驱动中不包括c库, 所以就感觉不能用c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连接器会把你的库函数连接进入你的代码中, 为什么担心使用库函数呢

试试就是了 ...

能用 我试过了,因为我看的网上一篇帖子说驱动中不包括c库, 所以就感觉不能用c库函数

网友A:
是啊, 网上的说法未必都正确. 可能网友没有完整的测试, 也可能不同的编译器和开发环境
还是要自己求证

网友C:
windows驱动里面不能用printf啊,要用kprintf。
驱动里面不能调用UI的内容,因为user32.dll 是运行在用户态的,你从内核态切回来不值当的。
你说的驱动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驱动里面不能用printf啊,要用kprintf。
驱动里面不能调用UI的内容,因为user32.dll 是运行在用户态 ...

Linux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