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358的正向输入和输出接一个大电阻1M啥用?

楼主(2018-08-06):
358的反向输入是2.5v的基准电压,正向是输入电压VIN,正向输入和输出接一个大电阻1M啥用?这个电阻取多大合适?会不会引起输出震荡?

网友A:
为了取得施密特特性,构成施密特比较器。没有施密特特性,输入电压跟比较基准相当时容易发生输出振荡,正反馈回路提供了一个滞回压差,即可消除这种振荡。正反馈电阻的取值由设定的滞回电压决定,具体计算建议去看看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