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358的正向输入和输出接一个大电阻1M啥用?

楼主(2018-08-06):
(无正文)

网友A:
迟滞比较器,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比较器,正反馈

这个电阻取多大合适?

网友B:
这个电阻可以加快运放的转换速度,具体取多大,根据实际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取多大合适?

这取决于电路设计,一般取1M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电路设计,一般取1M是可以的

主要是不知道电路设计中取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