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Y8CMBR3108芯片吗?

楼主(2018-08-06):
有人用过CY8CMBR3108芯片吗?
看了很多文档,硬件上由上面的文档来设计的。
可以正常使用IIC进行通讯,但是不知道如何配置这个芯片。
有人用过吗?指导下。
不配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电容式按键产生中断吗?(使用出厂默认的配置)

网友A:
没有通过  这个是干嘛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通过  这个是干嘛的芯片啊

按键来的

网友A:
哦哦哦  谢谢啊

网友B:
还是要自己配置一下的

网友B:
使用EzClick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ypress.com/documentation/software-and-drivers/ez-click-20

谢谢,不过我通过单片机设置了。是因为一个电容焊错了,导致IC无法正常工作。
现在在做防水的功能,碰壁了。防水的话,应该怎么配置。板子是自己画的,所以可能会有问题。
现在在找是板子的问题,还是配置的问题。另外,不防水的话按键基本可以使用,隔着物体也能识别。

网友C:
有问题可以和我们沟通   触摸这块我们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工程师。CYPRESS 以及代理    只限华南地区

网友D(2019-08-24):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通过单片机设置了。是因为一个电容焊错了,导致IC无法正常工作。
现在在做防水的功能,碰壁 ...

你好 !最近在调试CY8CMBR3108与单片机的通讯程序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