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

楼主:
问几个初级的问题,下面四种情况各种走线的利弊

楼主(2018-08-06):
1和3哪种好,4的走法是不是错误的,晶振的线是不是走差分的好?

网友A:
不懂,希望大神也告诉我一下

网友B:
只要别通过过孔连接即可,同时晶体尽量靠近器件。另外,楼主所及器件是晶体而非晶振,二者的讲究可不同。

网友C:
你这是画的原理图,还是PCB,如果是原理图,没区别,如果是PCB,晶振忽大忽小的,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画的原理图,还是PCB,如果是原理图,没区别,如果是PCB,晶振忽大忽小的,看不明白。 ...

当然是PCB,器件参数均默认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是PCB,器件参数均默认一致。

就一般的应用来说,随便画,都可以,不信你试试。你可以画块小板子,把4种画法都弄上去,然后花50元钱打个样,4种画法保证都可以用。
我还见过,从芯片底部引出线来,从芯片的一端穿出,然后连到晶振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般的应用来说,随便画,都可以,不信你试试。你可以画块小板子,把4种画法都弄上去,然后花50元钱打个 ...

好的,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习惯于按差分方式走线,但是又没有足够的依据,所以想弄清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