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adc采集

楼主:
我一个IO口使用了3重ADC采集(用定时器每隔1ms采集一次,采集一次用时300us),现在想用另一个IO使用ADC采集电压,请问该怎么处理,哪位大神知道的,求解。

网友A(2018-08-06):
什么单片什么频率下采样一次ADC要300us。。。怎么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什么频率下采样一次ADC要300us。。。怎么测得?

stm32f407,4.2M频率下采样,采样1200个点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直接采集就好了,处理什么呢?

网友A:
ADC采集一次的时间最多也就几us呀,4M多的AD时钟完全够了,你采集完通道1,采通道2就可以了呀,每300us采一次也足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采集一次的时间最多也就几us呀,4M多的AD时钟完全够了,你采集完通道1,采通道2就可以了呀,每300us采一 ...

时间是够的,我不知道adc该怎么配置了

网友A:
这个官方一堆。。。每个Cube文件里都有官方NUCLEO的例程代码的,直接copy,然后改通道就可以了,可能HAL库切换时需要重新开一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方一堆。。。每个Cube文件里都有官方NUCLEO的例程代码的,直接copy,然后改通道就可以了 ...

是3重adc的,找不到资料

网友C:
3重?没看懂。

网友D:
使用定时器分开采样

网友E:
300us的保持时间吗?

网友F:
这个3重ADC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另一个IO使用ADC不就是DMA吗?

网友H:
使用定时器启动ADC

网友I:
是并行的3个ADC吗?

网友J: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K:
使用是外部的ADC吗

网友L:
IO使用ADC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M:
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N:
这个三重是采样三次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