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DE7878A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寄存器跳动

楼主(2018-08-06):
未带负载,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默认很小,寄存器值也很小.但会频繁跳动,我读取寄存器值,结果为0xFFFFFFFX这么大,请问这种情况是我的初始配置出错了吗?

日志如下:
[2018/8/6 15:26:37] frequency is 4998 Hz
[2018/8/6 15:26:38] a_vrms_in is 218365 mV
[2018/8/6 15:26:38] b_vrms_in is 219075 mV
[2018/8/6 15:26:38] c_vrms_in is 222085 mV
[2018/8/6 15:26:38] a_irms_in is 6 mA
[2018/8/6 15:26:38] b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38] c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38] a_power_in is 100214312 mW
[2018/8/6 15:26:38] b_power_in is 100214360 mW
[2018/8/6 15:26:38] c_power_in is 113 mW
[2018/8/6 15:26:38] a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38] b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38] c_var_in is 0 mvar
[2018/8/6 15:26:38] a_power_angle  is 250°
[2018/8/6 15:26:38] b_power_angle  is 13°
[2018/8/6 15:26:38] c_power_angle  is 223°

网友:
[2018/8/6 15:26:40] frequency is 4996 Hz
[2018/8/6 15:26:40] a_vrms_in is 218583 mV
[2018/8/6 15:26:40] b_vrms_in is 219165 mV
[2018/8/6 15:26:40] c_vrms_in is 222328 mV
[2018/8/6 15:26:40] a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0] b_irms_in is 6 mA
[2018/8/6 15:26:40] c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0] a_power_in is 83 mW
[2018/8/6 15:26:40] b_power_in is 100214352 mW
[2018/8/6 15:26:40] c_power_in is 65 mW
[2018/8/6 15:26:40] a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40] b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40] c_var_in is 0 mvar
[2018/8/6 15:26:40] a_power_angle  is 63°
[2018/8/6 15:26:40] b_power_angle  is 93°
[2018/8/6 15:26:40] c_power_angle  is 230°

网友:
[2018/8/6 15:26:42] frequency is 4998 Hz
[2018/8/6 15:26:42] a_vrms_in is 218640 mV
[2018/8/6 15:26:42] b_vrms_in is 218963 mV
[2018/8/6 15:26:42] c_vrms_in is 222287 mV
[2018/8/6 15:26:42] a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2] b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2] c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2] a_power_in is 113 mW
[2018/8/6 15:26:42] b_power_in is 35 mW
[2018/8/6 15:26:42] c_power_in is 107 mW
[2018/8/6 15:26:42] a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42] b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42] c_var_in is 0 mvar
[2018/8/6 15:26:42] a_power_angle  is 97°
[2018/8/6 15:26:42] b_power_angle  is 143°
[2018/8/6 15:26:42] c_power_angle  is 76°

网友:
[2018/8/6 15:26:44] frequency is 4997 Hz
[2018/8/6 15:26:44] a_vrms_in is 218777 mV
[2018/8/6 15:26:44] b_vrms_in is 219360 mV
[2018/8/6 15:26:44] c_vrms_in is 222381 mV
[2018/8/6 15:26:44] a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4] b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4] c_irms_in is 6 mA
[2018/8/6 15:26:44] a_power_in is 0 mW
[2018/8/6 15:26:44] b_power_in is 100214336 mW
[2018/8/6 15:26:44] c_power_in is 59 mW
[2018/8/6 15:26:44] a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44] b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44] c_var_in is 0 mvar
[2018/8/6 15:26:44] a_power_angle  is 166°
[2018/8/6 15:26:44] b_power_angle  is 1°
[2018/8/6 15:26:44] c_power_angle  is 135°

网友:
[2018/8/6 15:26:46] frequency is 4998 Hz
[2018/8/6 15:26:46] a_vrms_in is 218844 mV
[2018/8/6 15:26:46] b_vrms_in is 219468 mV
[2018/8/6 15:26:46] c_vrms_in is 222454 mV
[2018/8/6 15:26:46] a_irms_in is 7 mA
[2018/8/6 15:26:46] b_irms_in is 6 mA
[2018/8/6 15:26:46] c_irms_in is 6 mA
[2018/8/6 15:26:46] a_power_in is 113 mW
[2018/8/6 15:26:46] b_power_in is 100214344 mW
[2018/8/6 15:26:46] c_power_in is 41 mW
[2018/8/6 15:26:46] a_var_in is 0 mvar
[2018/8/6 15:26:46] b_var_in is 100214 mvar
[2018/8/6 15:26:46] c_var_in is 0 mvar
[2018/8/6 15:26:46] a_power_angle  is 37°
[2018/8/6 15:26:46] b_power_angle  is 129°
[2018/8/6 15:26:46] c_power_angle  is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