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BLE4.0协议栈中的消息宏定义疑惑

楼主(2018-08-06):
CC2540 BLE4.0协议栈中的消息宏定义疑惑,如下:
CC2540 蓝牙协议栈里面消息指针

ptr_msg = (keyChange_t *)osal_msg_allocate( sizeof(keyChange_t) ); // 分配一个信息内存

    if ( ptr_msg )  /*  获取内存成功,初始化结构体   */
    {
      ptr_msg->hdr.event = KEY_CHANGE;
      ptr_msg->state = state;
      ptr_msg->keys = keys;

      osal_msg_send( registeredKeysTaskID, (uint8 *)ptr_msg ); // 发送消息
    }

后面有个 // Add message to end of queue
    OSAL_MSG_NEXT( list ) = msg_ptr;
这个宏定义
#define OSAL_MSG_NEXT(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next
#define OSAL_MSG_LEN(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len

#define OSAL_MSG_ID(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dest_id

OSAL这两个宏定义也是这样的,获取消息的ID号也是要把指针减去1

管理
更多操作

为什么是要减 1 , 下一个消息指针就是next指向的单元就是了,为什么要减1 ?
我在VC++6.0上试过指针的强制转换,指向的地址是以被转换的类型指向的地址作为首地址的,而这里不一样,看TI的协议栈内存分配看了很久看不懂,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分配的
哪位朋友知道呢?

typedef struct
{

  void   *next;
  uint16 len;
  uint8  dest_id;

} osal_msg_hdr_t;      // 消息处理块

uint8_t  *msg_ptr   // 这个是消息指针

网友A:
ptr_msg 指向的是buffer,真正要往queue放的时候,要减去sizeof(osal_msg_hdr_t),才能指向真正的msg he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r_msg 指向的是buffer,真正要往queue放的时候,要减去sizeof(osal_msg_hdr_t),才能指向真正的msg hea ...

OSAL里面,叫消息队列的,实际是用链表,不是什么队列,队列有头尾指针

#define OSAL_MSG_LEN(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len

#define OSAL_MSG_ID(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dest_id

这两个宏定义,消息结构体的成员变量,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吧

#define OSAL_MSG_ID(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dest_id

网友A:
msg_prt指向的是payload,不是header,所以要减去msg_hdr的长度,你再仔细读一遍code吧,ti的sdk用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连这个基本功能都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g_prt指向的是payload,不是header,所以要减去msg_hdr的长度,你再仔细读一遍code吧,ti的sdk用了这么多 ...

uint8 * osal_msg_allocate( uint16 len )
{
  osal_msg_hdr_t *hdr;

  if ( len == 0 )
    return ( NULL );

  hdr = (osal_msg_hdr_t *) osal_mem_alloc( (short)(len + sizeof( osal_msg_hdr_t )) );
  if ( hdr )
  {
    hdr->next = NULL;
    hdr->len = len;
    hdr->dest_id = TASK_NO_TASK;
    return ( (uint8 *) (hdr + 1) );
  }
  else
    return ( NULL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a task to allocate a message buffer
  into which the task will encode the particular message it wishes
  to send.

可能是这个原因   return ( (uint8 *) (hdr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