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500ma输出的ldo低静态电流

楼主(2018-08-06):
最近在做一款门锁,用到nb,峰值电流比较高。整个系统用由电池供电,电压6v,需要把6v转成3.3v。本来想用HT7333,奈何输出电流只有250ma。nb峰值需要500ma的。因为还要考虑低功耗问题。所以系统休眠后,要求ldo损耗也要降到ua级别。大神有没有合适的低静态电流的ldo推荐。

网友A:
ON有你要的LDO,具体型号你要自己去找。。。

网友B:
ON的交货和价格,估计楼主承受不了

网友C:
LP5912 可以看一下

楼主:
ME6211可以不。

网友D:
一般2~3uA静态电流的LDO,没有那么大输出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N的交货和价格,估计楼主承受不了

门锁应该能承受ON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门锁应该能承受ON的价格。。。。

兄台有所不了解智能门锁行业
在这个行业耕耘了十几年、可以进行业前五的一家公司老板跟我比较熟,今年过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关闭企业:从去年开始一大波资本投资跑进这个行业,PCAB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有所不了解智能门锁行业
在这个行业耕耘了十几年、可以进行业前五的一家公司老板跟我比较 ...

确实不了解。
看来互相压价已经搞得大家都没有饭吃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一节锂电池供电,通信模块不要稳压只用一个开关控制。

网友E:
楼主好,我是做NBIOT气表,NB峰值电流没有那么大的,300mA足够了了,多加点电容,低功耗LDO,我们公司有的,QQ:379531604

网友F:
1117  800mA

网友G:
BL8075CC3TR33 适合你FEATURES
 Low Power Consumption: 10uA(Typ.)
 Maximum Output Current: 500mA
 Small Dropout Voltage
600mV@300mA (Vout=3.3V)
1.2V@500mA (Vout=3.3V)
 Input Voltage Range: 3V~16V
 Output Voltage Range: 1.2V~5.0V
(customized on command in 0.1V steps)
 Highly Accurate:±2%(±1% customized)
 Output Current Limit: 650mA

我有货,可以联系

网友H:
RICOH的LDO是否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
推荐TOREX日系品牌,用在智能门锁上很广泛。XC6210,NB模块常用物料,800mA电流。有兴趣可联系我:翁凯 15556357271

网友I(2019-05-22):
找到合适的没有?我也有类似的项目需求

网友I:
这个功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