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向高人求教,铝箔纸的检测

楼主(2018-08-06):
     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由于我在食品包装行业,工作中需要和铝箔纸打交道,这个在包装盒里包装不整齐,会出现被挤压褶皱、撕裂等现象,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请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检测出来包装盒里的铝箔纸的完整性么?
     要求实时性的,检测距离大于1cm就可以,灵敏度需要较高,如果铝箔纸褶皱,挤压,撕裂超过2mmX2mm应该能识别出来。希望大家给些建议。网上查了一些检测原理,似乎大多都是检测金属存在的,但这个检测需要实时性和可靠性均很高。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用深度学习摄像头做算法.比如人脸识别.我的QQ:1085995969

我们有专门的外观检测,捷恩斯的,4摄像头的,用在这上面大材小用了~

网友B:
不知手机的二维码扫描技术能不能用上?

网友C:
图像识别,加LED背光工业照相机拍照

楼主:
   铝箔纸包装在里面怎么拍照啊?

网友D:
你这个加强管控就应该能解决。。。。

网友E:
你放在包装盒里不好检测,超声波探伤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加强管控就应该能解决。。。。

   量一旦上去了,就不好管控了啊,这个其实就是原材料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量一旦上去了,就不好管控了啊,这个其实就是原材料的问题

按此说法,应该是供应商来料的质量问题。
所以,应优先考虑来料的质量控制:
1. 对来料有一个规范(标准),即一个或多个特性参数应满足的范围;
2. 对来料进行抽样检测。由此可判断来料是否有质量问题。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质量管控,退而求其次用超声波确实可以检测出包装的问题。
但这会造成浪费,从而提高(质量)成本。

从企业效益角度考虑,应花资源在来料检测上;而不应花在包装检测上。

网友G:
测试盒子里的金属箔,我只想到了X光+图像方式

网友H:
还是做个CT吧

网友I:
出料检测好办,铝箔应该是卷装的吧,在拉出来的地方底部放一排LED,上方检测,有光就告警暂停等人处理。跟电梯的光幕传感器差不多

网友J:
来张图片,你这样描述很多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猜想去给你建议。

网友K:
openmv了解一下 适合你的需求 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L:
超声波理论上可以,不过缺陷长度太小,信号很弱,也可以做。毫米波应该可以,论坛上有搞毫米波的。

网友M:
你可以这样试试:每个包装好的经过一个根风淋室类似的腔体内过一下。吹过以后,包装变大,膨胀的那肯定就进气了。

网友N:
真正用过的高人来了,X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出料检测好办,铝箔应该是卷装的吧,在拉出来的地方底部放一排LED,上方检测,有光就告警暂停等人处理。跟 ...

   不是这样的,需要把铝箔纸折叠整齐后,包裹着产品,但在包裹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但这个因材料的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如果单纯用他们说的拍照检测,装10个镜头估计也不见得能解决所有问题,我需要的是及时发现异常,好根据异常问题来针对性的解决是原材料的问题,还是机械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这样试试:每个包装好的经过一个根风淋室类似的腔体内过一下。吹过以后,包装变大,膨胀的那肯定就进 ...

     呵呵,不允许这样做哦,由于铝箔纸是成卷的料卷,在生产过程中,要把铝箔纸卷上的纸裁切开,然后包裹着产品,之后还有两层包装来包裹铝箔纸,这些环节一层套一层,没有办法实现你们说的那些,由于行业的问题(敏感性),不方便透露太多,请谅解

卷烟厂铝箔纸检测?呵呵!

楼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把,比如我们平时吃的口香糖,就是那种长条形状的绿箭口香糖,它的外表面有层铝箔纸,如果包装的过程中铝箔纸没有包装好,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会看到有褶皱,或者有撕裂,你还会愿意继续吃么?
    倘若用图像识别的方式,那么只可以找一些经常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检测,如果镜头无法照到的地方呢? 这个如果解决?
    因为还有外面的一层包装纸,最终还会有一层包装纸包裹真个口香糖,我如何很快很准确的检测到有问题的口香糖?
    只是找了一个跟我的产品类似的产品,欢迎大家来讨论~
    目前,我们用的仅仅是用电感检测来检测铝箔纸,通过PLC程序实现实时监测,但误检测的较多,需要提高准确性。
    请高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此说法,应该是供应商来料的质量问题。
所以,应优先考虑来料的质量控制:
1. 对来料有一个规范(标准 ...

   没办法,这就是中国特色啊~
   我就是做技术的,你说的那些问题,我也知道,但是作为基层技术人员管不了领导的事情啊~
   或许以后几年会解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把,比如我们平时吃的口香糖,就是那种长条形状的绿箭口香糖,它的外表面有层铝箔纸, ...

  你这个其实可以用X光机,可以看到褶皱部分,定制一组识别软件即可

网友O(2020-07-17):
应该有办法的
不算很难的事情
可以考虑电磁场

网友P:
英国有一台设备是用电磁场检测的。

网友Q:
我这边刚好在做类似的项目,有兴趣可以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