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小问题求教

楼主:
向大佬提问一下,箭头那个点像图中那样用金属导体接触会产生压差吗,如果有,用示波器能检测到吗?

万分感谢

楼主(2018-08-06):
或者说示波器能否捕捉到那一瞬间的压差变化

网友A:
示波器可以  万用表不行

网友B:
用金属导体接触的一瞬间可以用示波器SINGLE模式捕捉,但我感觉压差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金属导体接触的一瞬间可以用示波器SINGLE模式捕捉,但我感觉压差非常小

试了单次捕捉,完全采不到。有没有可能用单限比较器来采?谢谢。

网友B(点评):
压差变化可能太小了,触发电压微调捕捉看一看,其他捕捉模式我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