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中的++问题

楼主(2018-08-07):
我一直不太明白, 例如 b=a++;  是先将a赋值给b然后a自身再++;可是++的优先级高于=啊,为什么先执行赋值呢?

网友A:
是这样的,还有个什么左右原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还有个什么左右原则吧

请问下什么是左右原则啊,和优先级冲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什么是左右原则啊,和优先级冲突吗?

具体的细节我也不清楚,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就行了

如果感兴趣,网上搜索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细节我也不清楚,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就行了

如果感兴趣,网上搜索下就知道了 ...

嗯嗯 我知道是这样可是又和优先级冲突,所以就想搞明白,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细节我也不清楚,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就行了

如果感兴趣,网上搜索下就知道了 ...

非常抱歉我还想问下,是不是在赋值的表达式里有++,是不是都是用a没++之前的值去运算运算完成后a再++? 例如 b=10 *a++ 先10*a赋值给b,a再++,不考虑优先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我还想问下,是不是在赋值的表达式里有++,是不是都是用a没++之前的值去运算运算完成后a再++?  ...

不建议用这种容易产生混淆的表达式来写程序,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别人也会不清楚,

可以分成几句话来写

有个C专家说他只记得+-*/的优先级,其它的都不记得,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这种容易产生混淆的表达式来写程序,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别人也会不清楚,

可以分成几句话来写

嗯嗯 我也觉得很偏 可是面试题就是面试这样的 虽然平时用不到 呜呜

网友B:
这样写:b = ++a;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也觉得很偏 可是面试题就是面试这样的 虽然平时用不到 呜呜

++优先级高,是说a++不能分离,而不是b=a,然后对b++

网友C:
C语言中有个“序列点(sequence point)”的概念,如果不理解这个概念,你很难搞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D:
你说的优先级是结合优先级,不是运算优先级。++运算符本身就是后自增。

网友E:
写了这些年程序,反而把优先级全忘记了,只记得()的优先级高,所以只要是没把握的,一律加(),从来没在优先级上出过问题;
包括 b=a++; 这种,我一般也是分开写;自己看的清楚,别人也看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了这些年程序,反而把优先级全忘记了,只记得()的优先级高,所以只要是没把握的,一律加(),从来没在 ...

没办法 面试需要 明知用不到,和上学学的东西一样

网友F:
如果++的优先级比较好,那不是a++与++a没有区别了

网友G:
C++里面如果对这个++进行重载的话,重载函数大概是如下实现的
int c = a;
a = a + 1;
return c;
C语言里面是不是大概也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H:
面试竟然面试这些,这不坑爹吗,很多大公司比如阿里的编程规范里面都表示,表达式一律用括号表示优先级,谁他喵去记那么多优先级啊,又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面试竟然面试这些,这不坑爹吗,很多大公司比如阿里的编程规范里面都表示,表达式一律用括号表示优先级,谁 ...

真的,面试这些的还多呢, 还有值赋来赋去的,指针乱跑,总之越用不到越有

网友I:
这个最好后面加括号,理解也方便,本来就是先++后赋值

网友J:
MSVC实测,先++再赋值!!!

网友K:
在左边和在右边应该就是两种运算符吧。
这两种运算符的定义不同。
和“=”的优先级相比,没有意义。本来就是这两个优先级高于“=”

网友L:
括号是个好东西,
如果想避免歧义,就写成 a = a + 1;
又不可耻.

网友M:
直接写个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N:
int a=3;
int b;
b=(a++)+10;
结果b是13,a是4
先算括号,括号内的值是a也就是3,然后加10,最后算等于,最最后执行完了这句了,再算一下a++;

网友O:
++在后面嘛,不是说的很明白,后++。你把++放在前面即b=++a你试试,就是先++后=了啊。

网友P:
请注意此时++是放在a的后面,即a先进行一步运算  然后a再++。所以总结起来就是  a先赋值给b 然后在自身++。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学到了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