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 如果使用STM32F4系列,搞一个主动降噪,可行性大吗?

楼主(2018-08-07):
请问 如果使用STM32F4系列,搞一个主动降噪,可行性大吗?

网友A:
请问 您说的主动降噪是什么

网友B:
科大有科降噪模块,用的就是F411加定制的DSP芯片,由此看出,单独一个F4可能不够~。

网友C:
看你降噪的频率.如果降低的是低音,我估计可以. 如果降低的是高音.那要分情况看算法了..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
科大有科降噪模块?

请问 有链接吗?

科大讯飞吗?

网友E:
优化下算法试试看,不行还可以适当超频

网友F:
坐硬件滤波试试

网友G:
绝对可以。

网友H:
先别说好不好, 最好有算法, 通过移植和测试.
F4 的计算能力跟 DSP 也差不了多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