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10.00元(功能说明)
〓◆英飞凌在线研讨会即将召开◆〓

楼主(2018-08-07):
大家好,我是21小跑堂
新一期在线研讨会就要开始啦,赶快来参加吧~
下面还是由我来给大家介绍本期内容,咳咳~

>>简介:

跟传统Class D功放比较,内容介绍 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为什么可以做到更高的效率,更小的EMI干扰和更小的LC元件。

>>会议时间: 2018年08月08日10:00-10:40准时参会,观看Jim和黄桂发的精彩演讲。
>>会议现场接口:
http://seminar.21ic.com/meeting/detail?meeting_id=261
                             (2018-08-08 10:0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英飞凌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另外,参与“在线调查”还有机会得10元手机充值卡噢,我们将从参与在线调查用户中抽取10位幸运用户~~~~

除了这些,在线研讨会还有最新玩法——打赏呦,快来围观吧
快仔细看下面细则:
>>活动说明:为了给工程师与偶们的在线研讨会讲师更多交流的机会

                     1、截图参与本次在线研讨会的界面及本人的提问,提问时间需在中午12:00之前才有效。
                     2、08月08日当天在本帖下回复发布截图即可(审核通过的呦),就可以获得打赏哦

>>活动奖励:每个有效提问打赏2元,每人 10元封顶。
(注:提问问题须和当天会议相关问题。类似“支持”“讲的很好”“谢谢”等都不算有效提问。明显“水”的凑数提问将不打赏~)

>>【截图示例】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提供更多的最新的行业动态,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还在等什么,快来报名参与吧。
链接地址:
http://seminar.21ic.com/meeting/detail?meeting_id=261,参与问卷调查也有可能获得惊喜呦。

网友A:
报名参加

网友B:
学无止境

网友C:
主要应用在什么领域

专家回复: 小功率的音响功放

网友D:
速度提起

网友C:
您好,会议的PPT资料可以下载吗?谢谢

专家回复:随时可以登录我们的在线研讨会,在线观看

网友C:
多电平调制技术里的MOS管自身的性能是否影响这个技术?

专家回复: 应该说该技术对MOSFET的要求更低

网友C:
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的输出频率大致范围是多少?

专家回复: 600K -1.2M

网友C:
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的输入电压大致范围是多少?

专家回复: 4-26V

网友C:
1  多电平有蓝牙音响方案

专家回复: 需要外加蓝牙

网友C:
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是否有过压保护功能?

专家回复: OVP, OTP, OCP都有

网友C:
1  多电平有蓝牙音响方案吗?

专家回复: 我们是功率放大, 需要外加蓝牙模块。

网友C:
Class D的多电平调制技术的技术难点有哪些?

专家回复: 客户用我们的方案设计更简单

网友C:
VDD电压范围?

专家回复: MA12040是4V-16V MA12070是4V-26V

网友C:
输出频率比MOS管更高的原因是什么

专家回复: 具体看拓扑, 8个MOSFET 可以组合更多的PWM, 所以PWM频率可以是MOSFET开关频率的2-4倍。

网友E:
多电平调制技术

网友F:
参加活动

网友G:
参加讲座 英飞凌多电平ClassD功放方案

网友C:
英飞凌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专家回复: 你的喇叭阻抗, 输入电压, 功率

网友C:
英飞凌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相比其他方案有何优势?

专家回复: 效率高, 功耗小,音质好

网友C:
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功放,它的效率如何?较传统产品有多大的变化?

专家回复: 减少损耗 20% 以上

网友C:
极性功率多大?

专家回复: 峰值80W

网友C:
提高效率,缩小尺寸,对于造价成本有多大的提高

专家回复: 我们评估可以少2us$. 具体看你们的设计和采购

网友C:
极限功率多大?

专家回复: 峰值功率80W

网友C:
传统class d方案和英飞凌方案在过压保护上有何种差异?

专家回复: 具体看方案

网友C:
英飞凌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在处理噪声干扰上用了哪些技术?

专家回复: 有DRC

网友C:
VDD 低电压或有噪音干扰时,是如何处理的

专家回复: 我们有加 DRC 功能

网友C:
是呀,功率能有多大?
多电平调制技术,有没有频率限制,频率范围是多少呢?
PPT的资料可以下载吗?

专家回复: 600K -1.2M HZ PWM频率 功率峰值80W

网友C:
工作温度范围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 请参考我们datasheet.

网友C:
英飞凌的Class D方案在EMC和成本上表现如何?

专家回复:减少成本, 减少EMI

网友C:
峰值功率80W是指工作电压多高的条件下呢?

专家回复: 跟你电压和阻抗有关系,可以算的。

网友C:
power mode功能可不可以将不同输入电平的信号,统一成为一个标准的输入电平,从而避免因为信号源的问题引起音响的声音大小变化?

专家回复: power mode 的功能是根绝负载的变化和提供最优的PWM方式, 跟你的问题没关

网友C:
该方案PCB设计如果减少了40%的面积,是否会容易产生线路上的干扰?

专家回复: 减少面积是因为减少的元件,所以不会对走线有影响

网友C:
请问这个软件是否收费?

专家回复:GUI免费

网友C:
为何说多电平控制可以降低产品的功耗?会对功耗有我大的影响?

专家回复: 因为mosfet的开关电压更低,所以开关损耗小,而且可以根据负载进行组合

网友A:
英飞凌在线研讨会提问截图

网友C:
class d最低功耗是多少?

专家回复: 要看使用条件

网友C:
class d防静电等级能够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 具体请看我们datasheet.

网友C:
损耗可以节约50%,是通过具体什么技术来实现的?

专家回复: 多电平调制, 减低 mosFET开关电压。

网友C:
多电平调制技术功放有哪些优点?

专家回复: 请参考之前回复

网友C:
多电平技术是否可以运用到手持多媒体终端上,例如Pad等?

专家回复: 可以, 就是用于小功率功放

网友C:
英飞凌基于多电平调制技术的Class D功放有哪些保护功能?

专家回复: OTP, OCP, OVP

网友C:
是否设置有看门狗等防止死机现象

专家回复: 纯硬件。

网友C:
大幅节能是基于采用了何种具体电路?

专家回复:多电平调制技术。

网友C:
对器件是否也有哪些严格的特殊要求呢?

专家回复:外围只是基本的电阻电容,主要器件都集成在芯片

网友H:
提问截图,请查阅。

网友C:
Class D 功放芯片是否有过流保护功能?

专家回复: 有

网友C:
多电平调制方案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可否应用于除功放外的其他领域?

专家回复: 应用于功放更有优势。

网友C:
多电平调制方案的EMC等级可以达到多高?是采用什么原理来增加EMC等级的?

专家回复: 开关电压低减少的EMI。

网友C:
多电平调制方案在功放方面的应用优势都有哪些?对产品的小型化与微功耗特性的帮助有多大?

专家回复:1.输入功耗低,效率高。 2,音质效果好,THD小。 3.可以减少输出滤波电感电容,减少电池容量,节省BOM成本。 4,体积更小。 5,设计简单

网友C:
IRS20957适合数字功放的前级还是后级呢?

专家回复: 后级功放。

网友C:
IRS20955S和IRS20957S有哪些区别?谢谢

专家回复: 没有955. 你是说的965?

网友D:
这是已审核的

网友I:
讲座提问的截图

网友C:
IRS2452AM芯片底部的金属部分要怎么处理,接电源地吗还是做仅作散热?谢谢

专家回复:仅作散热

网友J:
呵呵,我的提问,被回复了。

网友K:
听了,现回帖

网友:
又错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