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越学越倒退,源极跟随器不会分析了。

楼主(2018-08-07):
最近看到网友发的帖子,源极跟随器,我突然发现不会分析了。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上电前,Q2的S极被20K电阻下拉到地,上电后,Q2的G极是12V,此时Q2完全导通,A点电压就是电源电压(12V),此时Q2由于Vgs = 0V而关断,Q2关断后,S极又被20K电阻下拉到地,Q2又导通了,Q2导通后,由于Vgs = 0V又关断,那为什么最后A点电压是12V - Vgs(on)?

网友A:
首先,这样接法Q2的栅极=12V,Q2源极因为导通自燃升高,由于Q2栅-源电压差随着导通而减少,因此最后A点点位自然落在12V - Vgs(on)。需要注意的是,你这里源极电阻太大了,和实际标称的Vgs-on会有很大区别。

网友B:
“上电前,Q2的S极被20K电阻下拉到地,上电后,Q2的G极是12V,此时Q2完成导通,A点电压就是电源电压(12V),此时Q2由于Vgs = 0V而关断,Q2关断后,S极又被20K电阻下拉到地,Q2又导通了,Q2导通后,由于Vgs = 0V又关断,那为什么最后A点电压是12V - Vgs(on)?”

分析电路可不能如此的“极端”,虽然在此确实存在反馈(实为负反馈),但也不至于产生如此的“振荡”。MOS的源极跟随,完全可以类比与BJT的射极跟随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前,Q2的S极被20K电阻下拉到地,上电后,Q2的G极是12V,此时Q2完成导通,A点电压就是电源电压(12V) ...

谢谢HWM版主回复,不过我现在确实不会分析了。您能帮我简单讲解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样接法Q2的栅极=12V,Q2源极因为导通自燃升高,由于Q2栅-源电压差随着导通而减少,因此最后A点点位 ...

嗯,谢谢。我再想想。

网友C:
哈哈,你这个思维,说明你从来就不会分析这个源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这个思维,说明你从来就不会分析这个源极跟随器。

嗯,是的,还请gx_huang大神指点迷津啊。真的跳不出这个思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还请gx_huang大神指点迷津啊。真的跳不出这个思维了。

如果你真的要模拟真实的电压变化过程,你还得加上几个电容,Q2的3个电极之间各加一个电容。
当然,为了分析简单,你可以先加一个电容,在GS之间加一个电容,比如1000pF,其它电极电容较小可以先先忽略好了。
上电瞬间,A点电压是0V,G极电压也是0V,12V通过2个电阻对电容充电,VGS慢慢上升,DS开始有电流通过,A点电压上升,最后达到一个VGS和A点电压电流的平衡。
如果有3个电容,则上电瞬间的电压初值有变化而已,最终还是稳定到一样的平衡状态。

网友D:
反馈电路,达到平衡

网友:
“上电前,Q2的S极被20K电阻下拉到地,上电后,Q2的G极是12V,此时Q2完全导通,A点电压就是电源电压(12V),此时Q2由于Vgs = 0V而关断,Q2关断后,S极又被20K电阻下拉到地”

理解负反馈的调节过程用“振荡变化”的思路是可以 ,  但你这“上电后,Q2的G极是12V,此时Q2完全导通” ,这凭啥说Q2完全导通

网友E:
我都被你弄晕了

网友F:
不存在类似振荡的跳变,A点可以看作是电压逐渐上升,最后稳定在12V - Vgs(on);

网友G:
说来说去,其实它到底是稳定在VCC-Vgs,还是存在震荡,我觉得前者靠谱点

网友H:
请不要自责。

谢谢大家1

你们的“国产大学教授”以及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对于“射级跟随器”的了解,一点不必你多。

在本大师眼里。

你们的“国产大学教授及其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与“一个傻子来到旅馆洗澡”没有任何区别。

一个傻子,来到了一个“中国的旅馆”,开始准备洗澡。

然而可但是。

这个“洗澡的淋浴装置”,是通过“阀门对于热水和冷水的混合”而得到的。

对于傻子来说(也就相当于你们国产大学教授及其教科书受害者们),的“调温方式”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热水阀门”开最大,之后又迅速地“把冷水阀门”开最小,如此往复——就是一个真正的傻子的“水温调节方式”。

因为,你们的国产大学教授及其教科书受害者们,从来没有解释过“跟随器的工作原理”。

那么本大师,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你们的国产大学教授及其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本质上,就是一个“在旅馆洗澡的傻子”。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请老记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反馈系统的“小信号分析”不是“脱离实际”的。

如果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敢于对于“射级跟随器”进行高频的小信号等效电路的计算。

那么,本大师就不得不认为:这个世界里,并没有真正懂反馈的人士存在。

看看无耻的国产教科书,在过程控制中,依然在谈论“积分饱和”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现实中,永远都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同时说明,国产教科书的愚昧无知和无耻。

请老记本大师的教导:当你对于一个水桶进行“冲水”的时候,使用了PID控制,那么,当“净输入”很大的时候,其实就是“饱和方式”,你用开最大阀门的方式进行“快速冲水”,但却从不可能“积分饱和”。只有当“净输入足够小”的时候——此时,才是需要“小信号的高频等效电路”的时候——本大师可以肯定,这个简单的道理,全世界除了本大师,无人能懂。

因此。

你的跟随器也是一样。

你需要“放心大胆地画出高频小信号等效电路并进行计算”——这是,全世界的“模拟电路教科书”从来没做过的工作。

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那个在“中国旅馆洗澡的中国傻子”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从而也就可以知道,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无知无耻和无能。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H:
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谢谢大家!

为何总是喋喋不休地“积分饱和”而且还妄图“积分分离”以至于所谓的“变结构PID”等概念错误呢?

因为他们还不如一个傻子。

它们从来不知道本大师的教导,即:小信号模型,是给”净输入足够小“的情况使用的,而”净输入足够大的时候“,则是非线性的饱和或幅度限制等因素起作用。

对一个过程控制来说,温度,流量,液位,压力等参数的控制,是需要”被控对象的小信号模型“的,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教科书中的任何一个PID的整定方法“——那都是连书呆子都不如的傻子行为。

例如控制一个温度对象,那么你需要知道这个被控温度的数学模型,而且要进行”小信号处理“,在小信号模型的基础上,进行PID的参数设计或计算或仿真,而从来不是什么tamad任何教科书中的”PID的参数整定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国产教科书中的”积分饱和“。

谢谢大家!

以至于所谓的”积分分离的PID“以至于”变结构PID“都是傻子行径。

积分从来不可能饱和,因为你从来没有计算过任何被控对象的小信号模型,从来没有根据小信号模型计算过PID参数,那么你当然就是犯”积分饱和,积分分离,以至于变结构PID“的概念错误。

而且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还恬不知耻地叫嚣什么:积分乃万恶之源。

其实,紧紧就是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GP不懂罢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谢谢大家!

把”大信号的非线性问题“与”小信号的线性模式“进行”混为一谈“的处理。

真实害人害己啊!

然而事实就是:无论本大师如何进行教导,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依然就是”它行它塑“地继续犯错误。

其原理就是:压根看不懂本大师的教导。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在几十年的某公司。

谢谢大家!

两个人出现过如此对话:

甲说:XXX技术,好久你都没有使用了,都快忘了吧?

乙说:XXX技术,压根就没会过。

其实这个乙算是一个有”足够实践经历的XXX技术能手“。

这就是正常人。

正常人不会把所谓的”专业技术“当作自己的”标牌或文凭或学位“,用之即来,挥之即去,从来不需要一个以”终身教授为理想“的总是在担心”自己的专长“会被”忘记“。

一个真正的专家,早已不需要什么”名誉职称地位权威“等的”帽子“,而需要”职称名誉地位权威“的,其实可以肯定几乎都是”酒囊饭袋“。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H:
以开关电源的“频率补偿”为例。

谢谢大家!

所有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以及毫无意义的国产大学教授。

都知道“开关电源电路”乃“非线性电路”。

也就是是说:国产大学教授及其教科书和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都认识“非线性”这3个字,但从来不知道“非线性”是干什么用的。

那么你们可以看看所有国外的有关开关电源的datasheet中,西方人都“非常好意思”地进行“波特图上的频率补偿”——而波特图的频率补偿仅仅就是给线性系统使用的。

那么,为何西方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开关电源电路的“小信号分析”,而且还从来不告诉无耻的中国的大学教授及其教科书和教科书受害者们,其中的科学原理。

仅仅就是告诉你们结果,无耻的国产教科书也永远意识不到为何要这样做。

事实上,100年前,真正的反馈工程技术人员,心里都能明白本大师这里的教导,他们肯定有人能知道:反馈的小信号模型,是给“净输入足够小”的时候使用的,这就是100年前的反馈工作者,为何总是进行“线性的小信号模型”设计的原因。

开关电源,大量使用了“小信号模式”,对于非线性的开关电源电路,但从来不告诉你们,紧紧在“净输入足够小的时候”的情况,是因为,确实大部分人其实从来不懂,但可以被动接受这个事实。

只要反馈能够稳定工作,其必定进入小信号的稳定状态,无论这个系统或电路为“多么地非线性”,都是如此。

从而这也就正是,无耻的国产教科书,自控类的,在第一章,第一节就“抄袭一个非线性曲线的局部线性模型的原因”——但国产大学教授,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并不明白为何要这样做,紧紧就是因为,所有能稳定的反馈系统,最终都会在那个“线性的局部稳定”——但没有任何国产教科书和教授及其教科书受害者们,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国外开关电源类的波特图的频率补偿,对于开关电源来说,肯定都是正确地,其实,也仅仅就是因为:开关电源的电压,最终会稳定在一个点上,而这个点的附近,可以看作局部线性——正是在这个局部的线性段,人们才敢于进行“非线性严重系统”的“线性的波特图上的频率补偿”。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关于自控专业的“自适应控制”的问题。

谢谢大家!

正如本大师曾经教导过的那样:所谓的“自适应控制”,也包括所谓的“模糊控制”,神经病控制,预报控制等所谓的“先进控制”等教科书受害者们所“发明的”十足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律统统地归入“人工智能行业”。

自适应控制,不属于“反馈控制”,因为反馈是给“线性系统或能校正为线性的非线性系统使用的”,而自适应控制,并没有能力把一个“非线性系统校正为线性的”,所以自适应控制,不属于反馈控制,无论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如何好意思地在国产教科书中画反馈框图”都是无济于事的。

预报控制之类的,可能,根据本大师的推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老板,为了能让工厂的效益最大化,从而提出了一些“课题”供“学术界研究”,而学术界貌似还真的提出了“预报控制等思想”——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老板,为了最大化提高“经济效益”,当然需要对于工程的自动化装置的运行,进行优化,就好像需要“线性规划”似的,然而正好相反,经济效益的最大程度优化,属于非线性问题,要是“线性规划”,那么就太“学术界”,tooYoungTooSimple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预报控制之类的,来自于真实的现场的工业控制,属于实际问题,虽然其真实的目标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的确是一个“自动化系统的问题”。

然而可但是,一个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绝不可能是“线性的”,与自适应控制一样,属于“数学游戏”,而不属于负反馈。

自适应控制的“思想”,与人工智能的做法,早已属于一类性质的。

因此,自适应控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应该统统一律地归入“人工智能领域”。

也就是说:自适应控制,无法对付一个简单的工厂的参数控制,例如一个温度控制,自适应控制,因为不属于负反馈,所以,其无法进行真实有效的控制,就像PID一样,到目前为止,对于过程控制来说,PID是唯一行之有效的。

自适应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用于过程控制,属于学术界的“异想天开”。

再次感谢大家1

有心得,赞一个,表示不是人云也云之辈,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