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触发角分析

楼主(2018-08-07):
【不懂就问】
图中,如果触发角只有20°,此时A相和C相的电流都为正,只是幅值趋势变化不一样,
同时二次侧晶闸管都是共阴极连接,按道理应该是在某一瞬间,阳极电位最高的优先导通,即A相的VT1导通
可是,此时VT1和VT3都是阳极大于阴极,且有触发信号,为什么不会
VT1和VT3都导通?

网友A:
第一个脉冲VT1导通VT3反偏了,于是它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脉冲VT1导通VT3反偏了,于是它不会导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脉冲VT1导通VT3反偏了,于是它不会导通

关于三相桥式全控整流波形的问题,请教请教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拓扑,图1
图1

【1】当触发角为0°时,图2,
在时区 I 当中,确实是A相最大,B相最小,此时的波形都好理解
但是在时区 Ⅱ 中,虽然是A相最大,C相最小,但是此时并未到下一个触发脉冲到来,C相桥臂不应该有晶闸管导通的?
图2

【2】当触发角为30°时,图3,
类似的疑问,在时区 I 中,以绿色的线分界左右
左边的波形好理解,但是右边此时,是A相最大,C相最小,此时却依然是AB线电压决定输出,
而在触发角为0°时,此处已经换向到C相了(图4的绿色方框处、图3的蓝色方框处对比),不明白
图3    图4

网友A:
全波整流的电路,每次触发会有一对可控硅导通:触发时处于波形包络外边的那一相会导通。
而可控硅电流变成0(正偏过度到反偏)它会关断。
要复杂一点,但基本动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三相桥式全控整流波形的问题,请教请教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拓扑,图1
图1

只有触发脉冲到来,才会有可控硅导通;
如果没有触发脉冲,导通的一对可控硅要到对应两相电压差变成0才关断;
触发脉冲到来时,处于波形包络外边的那两相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触发脉冲到来,才会有可控硅导通;
如果没有触发脉冲,导通的一对可控硅要到对应两相电压差变成0才关 ...

自己也明白了,触发脉冲到来才会导通,加上每个管的导通角度是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