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中断函数定位

楼主:
我在用新唐单片机N76E003时,打开官方WKT例程调试时查到反汇编代码中,17号中断函数被定位到0003H位置,把中断号改成16,还是定位在0003H,我没有改代码的,有没有人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点评):
有图有真相

网友A(2018-08-07):
修改后运行的效果一样?

网友:
这是头文件的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旧的bsp,新的bsp已经修正。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720170213111242

网友C:
看看运行结果如何。

网友D:
默认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运行的效果一样?

运行没有反应

楼主:
我只是看他的反汇编的函数定位问题,没看效果,所以中断号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运行结果如何。

运行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运行的效果一样?

恩,都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旧的bsp,新的bsp已经修正。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7201702 ...

我把启动文件删除就正常了,STARTUP.A51,这个文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启动文件删除就正常了,STARTUP.A51,这个文件

是不是这个文件里定义好了入口位置,所以你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