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波形震荡严重

楼主(2018-08-07):
我用一个市面上的12V开关电源适配器,12V进入带隔离的12V转正负5VDC—DC电源模块,示波器观察+-5V电压波形,发现在300khz开关频率叠加了4Mhz的高频信号,并且信号尖峰脉冲严重,高达几百毫伏(纹波测试20mv),严重的影响了我后面放大器信号的波形,我是在洞洞板上测试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干扰,跪求

网友A:
需加上合适的滤波电路

楼主(点评):
大佬这个滤波电路一般用什么形式的呢

网友B:
你的测试方法是什么?

网友C:
我怀疑你的地线有问题。地线过长,测量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