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测不知道,测后吓一跳,真是假货横行啊

楼主(2018-08-07):
前段时间,自己折腾个把月,做了一个DIY直流电子负载,终于调试完成了。结果就是见着各种电源就要拿来测试一把。这不,6月份在华为授权的体验店买个华为手机,送了个华为充电宝,也拿来测测,不测不知道,测后吓一跳。外壳标称20000mAH,用电子负载1A电流放电,20分钟就没电了,充饱和,电流加到1.2A,充电宝立马停止输出。拆机一看,亮瞎眼了。不测不知道,测后吓一跳,真是假货横行啊。

外观正面,华为**在上面

产品参数在背面,FCC,CE认证,20000MAH

这是前两周自己制作的DIY直流电子负载仪

空载测试充电宝 5.14V电压正常

输出电流1A,电压在4.78V

另外一个口放电1A电流,电压是4.79V

在加大电流,电流加不上去了,1.16A电压直线下降,加到1.2A,直接停止输出。

换另外一个口测试,仍一样,电流加不上去了,1.16A电压直线下降,加到1.2A,直接停止输出。

我就打算把外壳拆开来看下,结果真是服了,5个电池,只有一个电池焊线,另外4个电池是模型,没有性能。

里面元件超级简单,一个电感,一颗DC/DC,一颗电容,一颗电阻。

大家以后买手机要特别注意拉,尤其是买华为手机,送的这种款式的充电宝一定不能要,就是个垃圾假货,不是一般山寨,搞不好把手机弄坏。

knk
赠送礼品没有售后的,华为不生产充电宝。 买手机一定不要去实体店!一定不要去实体店!一定不要去实体店! 去华为商城,或是京东都可以。
你这是在假冒的授权店,你可以投诉给华为。我也曾经上过一次同样的当,授权店买的东西比官网贵几百,而且根本就没有7天包退的说法。

网友A:
山寨货就这样

网友B:
强帖留名
顶上十大

网友B:
可否共享下原理图哈

网友C:
还是在华为官网、京东(必须是京东自营)之类购买手机吧,授权店未必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授权店,直接给华为反应吧,让华为“看着办”。

网友C:
俺唯一一次在手机店买手机还是在2003年或2004年,买了一部Philips手机,2000年在华强北柜台买过一部Nokia 3310。智能机时代,俺只在网上买过手机,且仅选择官网或京东自营。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315投诉.太不象话了.

网友E:
他这个还不如我在淘宝上买电路板、外壳,找朋友要的电芯,自己组装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共享下原理图哈

有原理图,而且原理图特别简单,都是网上的朋友贡献出来的,我设计的时候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增加双显表头和一些接口,通过调试和测试,最大功率60W,没往上加了。测试50W非常稳定,相对可调电阻来讲方便多了,实用性还是比较强。我把原理图共享出来,希望给有需要的朋友带来帮助。

网友F:
华为授权的体验店?关心这是华为的货,还是假冒华为的货?

网友G:
华为也做假货?不至于吧?

网友H:
温馨提示:一定不要在火车站买充电宝,绝壁被坑,火车站的东西都是一锤子买卖(适用于其他东西)。
充电宝的套路:
1.使用坏电池,就一个是好的(跟楼主一样)
2.使用沙子包装成小袋儿,或放进去一个配重铁,瓷砖等等
3.使用一节5V的干电池,直接升压;充电部分,是个流水灯。(手机刚插上是冲的)
======18650废电池的来源:电动车、电车等淘汰掉的电池==============

看了楼主的帖子,最近也做了一个电子负载,还没回来....

网友I:
看这做工还算好的山寨货了   还有比这更差的

网友J:
你是火车站买的吧

我也觉得

网友K:
捉着这个企业  让员工一起受罚
话说回来, 楼主宣讲你的负载仪,也没有必要拿 一个假的充电宝来说事,  可以拿市场上 流行的几款充电宝说事啊

@sorozhou :你得搞明白 是不是华为授权店 现在卖手机的太多了
买华为手机送的华为充电宝,送我个充电宝,当初心里特高兴。没想到他们送的假货。我已经找体验店在交涉,要他们送我个原装充电宝,不然我就要华为投诉,拿到他们的授权号了。

网友L:
华为手机躺枪

@sorozhou :社会、社会。。。
授权店,要么是授权店问题,要么是华为授权下面体验店做假。毕竟华为不直接面对终端客户出售机器,厂家是通过代理,自营店,体验店面对消费者。这些店就是华为的形象,管理不好,是华为的责任。这些年老听到华为吹牛,感觉不爽,而且创新不行,嘲笑苹果,但是抄袭苹果,刘海屏就是典型。另外就是EMMC做假事件就是典型。现在是店大欺客。

网友M:
亮瞎我的双眼!

网友N:
LZ要是闲得蛋疼找几款比较好的充电宝莱测试一下吧。就不要拿送的,车站或地摊买的或明显低于市价的来测试来。

@sorozhou :我也觉得在理,肯定是拿自己有的或者身边朋友有的测试呀,专门买设备测试那是公司干的,个人没必要的
现在是拿自己身边的东西测试,买东西来测得您来投资啊,哈哈

网友:
看上了那两个散热的小风扇

网友O:
跟火车上卖的有的一拼

网友L:
我感觉华为手机还不错,身边人好多反应都不错,耐摔,全球销量也是领先,准备不用魅族了,换华为!

网友P:
应该是店铺用的贴牌电源替换掉原装了。原装的要出几百。如果有坛友需要高品质双向快充电源,可以联系我,在深圳,自己开发生产的。支持PD3.0 2.0,QC3.0 2.0,华为FCP等主流快充,认证齐全。有配套的快充适配器,适配器支持QC3.0 2.0 华为FCP等快充协议。可站内联系。

网友Q:
这种假电池,是谁发明的呢?

我去,这也行。
醉了,这也可以拿出来卖。
这也敢拿出来卖!!!
真的有这种假模型卖。
tyw
公然叫板正道,应该杀无赦,哈哈

网友R:
楼主你这种情况是目前国内非常普遍的情况,这样的充电宝我都拆过三个

网友S:
我以为标的是2000,还想说一个电池2000是正常的。。回楼主的帖子再确认,竟然写20000。。。这就过分了。

网友T:
华为躺枪。。。。。。

网友U:
这太坑人了

网友V:
我火车上买的一模一样,除了**。

网友W:
其他电池都是废品?

网友X: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而且原理图特别简单,都是网上的朋友贡献出来的,我设计的时候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增加双显表 ...

   这个能在电动车上用么?  比如给充电器当负载?

网友Y:
你这个电子负载 也有点山寨的样子啊,哈哈多少钱买的

自己做的用起来感觉不一样,拉风一些,哈哈
@sorozhou :不需要了,正规的电子负载仪功率400W的也就几百块钱
如果需要私信给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能在电动车上用么?  比如给充电器当负载?

我做出来的只有50W,适合充电器和适配器充电宝都没问题。电动车有75V,电路要改良下。电动车充电器起码要500W,再增加些管子

网友Z:
太坑人了吧

网友AA:
6666这个必须投诉

网友AB:
引用 网友Q:
这种假电池,是谁发明的呢?

我勒个去

网友Z:
我把我的充电宝也拆了,看到里面有三个和其他两个重量不一样,拆开那个轻的,看图吧

这个拆了一堆土出来。哈哈。

网友AC:
弄个淘宝上买的USB口的电流表加几个水泥电阻就可以用来测试这种东西了.
我买的充电宝都还不错,基本满标称.

网友AD:
哈哈    但是小米就还好

网友AE:
很多商家为了赚钱已经无节操无底线了

网友AF:
牛掰了,四个不连线的电池是配重吗

应该就是个配重的,不然太轻了,就更假了。

网友AG:
真假无法辨!难道你能先剖后买单吗?!

tyw
外壳超声波塑封的,不能拆,只能充足后放电试.上淘宝买,发现假货拒付.

网友AH:
你这个负载仪测出来的电流偏差有点大了吧

楼主:
华为体验店给我换了两次充电宝,最后由20000MAh改成了5000MAH的。另外一个20000MAH的拿出来充电冒烟了,上面没有印华为**,其他杂牌。再去找店里,店里说换一个同样的,现场测试不能充电,充电没任何指示。最后又换了个华为的充电宝,感觉像是真华为的。

楼主:
当时换了一个这样的给我,回家电子负测试1.2A电流冒烟了。吓我一跳,主要怕爆炸补充说明下:店里说这款要卖90一个,听后感觉店里够黑的。

后来换成这个,店长说这个绝对没问题。

测试电流现在可以加到2A也不会停止输出,只是电压下降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这根电源线很好,测试充5V2A电器输出2A电流电压有4.9V。

网友AI:
走,我们去店门口拉横幅

网友AI:
华为公关20秒后到达现场

网友AJ:
引用 网友N:
LZ要是闲得蛋疼找几款比较好的充电宝莱测试一下吧。就不要拿送的,车站或地摊买的或明显低于市价的来测试来 ...

还真不知道这样的评论是啥意思

网友AK:
卖假货的真应该抓起来蹲几年大牢去。。发个倾家荡产。。。

这要是爆炸了,伤人,就晚了

几年前去过深圳的很低端的封测厂,里面的货,奇葩一点的只测试OS,其他的都不测试;测试成本压到1分钱左右一颗ic,用户使用的时候没爆炸就算好的了。
我们的产品,单颗测试时间都要一分钟差不多,测试成本很高,一颗可能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捉着这个企业  让员工一起受罚
话说回来, 楼主宣讲你的负载仪,也没有必要拿 一个假的充电宝来说事,  可以拿 ...

正解,有做广告的苗头,为啥还给推荐,没**可推荐了,21ic也堕落了

网友AL:
在中国可以理解的!

网友AM:
一分钱一分货还好,话说你这是赠送的,店里没有保证的
华强北手机都能买全零件组装出来,充电宝那能在话下
市场的充电宝都是共模外壳,公板的,**字随便打,还有更无良用翻新电池电板的。。。
网上买些正规的小牌子和找熟悉的拿,别贪便宜

网友P(2018-09-11):
需要高品质快充电源的可以联系我。容量11000mah,支持PD3.0 QC3.0 2.0 华为FCP等快充。可站内联系。

网友J(2018-10-15):
我怀疑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这种东西是火车站卖的,过分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B:
可否共享下原理图哈

共享一下电子负载电路图,我们也DIY 一个

网友AN: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而且原理图特别简单,都是网上的朋友贡献出来的,我设计的时候只是做了少量的修改,增加双显表 ...

我也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