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S3C2440如何自动将nand flash首4K复制到stepping stone

楼主(2018-08-07):
      相信各位大佬都玩过S3C2440或2410,都知道从nand flash启动时,芯片会自动将nand flash的前4K复制到片内ram stepping stone中,然后进行后续的初始化工作。现在我的问题是:在刚上电的时候并没有设置nand控制器,也没有nand flash的驱动,那么芯片如何读出nand的内容呢?我猜测可能的原因是:S3C2440只支持一定型号的nand flash,并且这些型号的flash的访问接口与时序是一样的,所以芯片的内置的程序只要能访问这些flash就行。
      类似的,当从nor flash启动时,刚上电时又是怎样访问nor flash的?

网友A:
question 1:
                芯片设计的时候内不会有一个叫bootrom的代码,被永远固化在芯片内部,这个bootrom其中一个功能就是 copy 4k
question 2:
                nor flash具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的接口,因此在读数据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在写数据的时候需要依赖操作时序,具体参考norflash数据手册

楼主(2018-09-10):
引用 网友A:
question 1:
                芯片设计的时候内不会有一个叫bootrom的代码,被永远固化在芯片内部,这个boo ...

也就是说nor flash的读是按照地址总线数据总线的同一时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