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路板维修常识

楼主(2018-08-07):
1.作好对故障的初步分析:
提倡敢于动手,不等于鼓励蛮干。故障现象一样,故障原因并不见得相同。如果遇到同样的故障现象总是一味地照方抓药,盲目地更换器件,显然不够明智。维修时稍有怀疑就急于更换器件,还可能额外造成许多新的故障,给维修工作带来麻烦或增加难度。严重时还会导致一块价值昂贵的电路板被拆卸得乱七八糟,从而彻底报废,无法恢复。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作法呢?应该仔细检查,认真测量相关的器件。如:通过检查发现某个器件功能异常,但并不要马上就断言一定是这个器件坏了,而是需要再进一步检查周围与之有关的各个器件、各条走线。只有全面盘查,才能从看到现象到发现本质。

故障分析工作一般的步骤如下:
⑴、电路板的故障现象(向送修人员询问)。
⑵、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分析故障分布的可能部位。
⑶、根据电路板的功能区域划分作出简单故障流程图。
⑷、按照故障流程图逐级检查,这对积累判断经验很有益处。
另外,故障修复后必须记录全部的维修过程,并进行相关的维修资料归类整理,以便指导以后的维修。

2.准备好必要的工具和信息资料:
(1)、准备必要的测量仪器,如:维修测试仪、万用表(数字/指针式)、短路追踪仪、编程器、EPROM擦除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存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准备好必要的维修工具,如:镊子、IC起拔器、剪线钳、斜口钳、防静电手套、除尘洗耳球和毛刷、无感改锥、静电笔、电烙铁、吸锡器,热风枪、恒温吹焊台等。
(2)、准备好常用的元器件,如:TTL系列、COMS系列、常用存储器系列、常用LSI系列,常用接口器件系列、常用模拟开关系列等。还要准备一些成系列的电阻(电阻排)、电容、电感、晶体管等。
当然,很难有谁能够准备得这么齐,即便象上述这样完全准备也不见得就一定很齐,这里只是作一个常规列举。许多东西也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有用,比如,某块复杂电路板的电源、地之间短路,虽然是某个器件引起的,但测试时所有器件的电源、地之间都呈现短路现象,非常难查,此时要有一个短路追踪仪就非常简单了。
(3)、检修前应向送修人员了解故障电路板的损坏经过,以及在设备上的诊断报告等,这对正确、有效地判断故障是非常重要的。
条件允许的话,维修人员最好到现场实际看一下故障现象,确定一下送修电路板是否确实有故障。即确认一下电路板是否连接正确、插接牢固、有无更改设置、操作设备的步骤是否正确等,许多好电路板往往因为操作工的经验不足而被误判为故障。
⑷、在维修之前,最好能了解到故障电路板在正常状态下各个测试点的逻辑电平、逻辑波形等,至少要了解各个主要器件的功能和用途,准备好有关器件的参数手册等,以备随时查阅和分析。
⑸、在测试上电前,要弄清楚故障电路板的电源类型、正负极性、易损器件以及是否存在短路、缺件等问题,初次上电试验时要格外小心,以免加错电源烧坏板子。
3.相同电路板对故障维修有很大价值:
维修人员最好能够向维修单位或送修人员要求提供一块同故障电路板完全一致的好电路板或者是同故障电路板完全一致的坏电路板。
在现在的元件级维修中,许多测试仪器均具备比较强的好、坏电路板器件比较功能。一块好电路板对成功维修的价值有时远远大于电路图,可以极大地提高维修的速度和一次修复率。
同故障电路板完全一致的坏电路板对维修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为两块坏的电路板的故障点不一定相同,即使故障点相同,损害的程度也不见得一样。因此,同时维修几块完全相同的坏电路板往往比单一维修一块坏电路板还要便捷和容易。

电路板检修的一般顺序
(1)首先,仔细观察故障电路板的表面有无明显的故障痕迹。如:有无烧焦烧裂的集成IC或其它元件,线路板是否有断线开裂的痕迹。
(2)、了解故障发生的过程,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推断故障器件可能存在的部位。
(3)、了解和分析故障电路板的应用性质,统计所用集成IC的种类。
(4)、根据各类集成IC所处的位置、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大小排序。
(5)、利用各种检测方法,按照可能性大小的顺序依次检测,逐渐缩小故障的范围。
(6)、确定具体故障器件,更换好的集成IC时,最好先装一个IC器件插座试换。
(7)、装机试验后如果仍然不正常,应再次检测,直到检修出故障电路板上的所有故障。

检修电路板应注意事项
当拿到待修的故障电路板后,应首先询问用户整个设备的故障现象,询问用户是如何定位到这块电路板上的,例如:用户是否更换同样的好电路板试验过,是否设备自检程序中有明确的该电路板的错误代码等等。这是检修中分析研究的开始。
紧接着要从以下六个主要方面询问用户:
(1)、了解用户故障电路板损坏的过程。
(2)、了解用户故障电路板在主机上的自检诊断报告。
(3)、了解故障电路板通电后各个指示灯的正常指示状态。
(4)、了解该故障电路板近期内的使用情况。
(5)、了解该故障是老毛病复发,还是新发症状。
(6)、了解该故障有无修理过,如果修理过应讲清楚修理的经过,更换过的器件。
有条件的话,维修人员一定要到现场去实际看一下故障情况。
上述“六个了解”,是观察分析故障原因的线索。虽然对有些于明显的故障现象,如某个器件已被烧焦、某个部位已经断裂、某个集成IC已经开路、短路等,稍加测量就可以发现。但是,多数情况下的故障往往一时不易发现。例如,某个集成IC的温度特性不好,短时间上电或不上电根本无法检查到。这时就很需要根据用户所反映的情况,进行反复细致的观察,并延长上电时间观察并检测。
   再如,用户如果反映电路板时好时坏,特别是运行不正常时将故障电路板拔下来再插一次就好了,但持续不了多长的时间,同样故障又重新出现;或者该故障板自检也能通过,但运行时动作不准确或达不到某项指标的要求,出现某些失误,这时就需要检查是否因为是用户使用的市电电压过低或电源的波纹过大造成的故障。对于有些开关继电器等如果应用在反复高速动作的场合,也不要轻易放过,因为往往静态测量不一定能体现出它在高速工作时的状态等。
另外,接到过去曾修理过的故障电路板,就要注意修理过的部分是否按照原来的要求更换了器件、集成IC的型号有无误差等。如74LS244和74ACT244虽然功能一样,但它们的输入输出特性、功耗、噪声容限等都有一定的差别,有些场合可以代用,但某些场合就不能够代用。虽然可能一时运行正常,但长经过长期使用后就会出现故障苗头和故障隐患。因此要仔细地询问,以防“误判”、“漏判”。显然这种因询问得到的材料,对于进一步分析、推断故障的部位是非常必要的。

对维修人员素质的要求
1.努力争当复合型维修专家:
(1)、故障电路板品种繁多,有进口原装产品,有国内组装产品,有大企业产品,有小厂家制造,有用于医疗设备上的、有用于通信导航上的、有用于航天设备上的、有用于家用电器上的……各色各样,纷繁复杂。绝大多数都无电路图及资料可查,维修时也没有时间去逐一弄懂它们的原理和信号流程。
由于设备种类繁多,所以要跳出凡事从分析电路原理出发的传统思维模式,集中精力突破主要矛盾。
   (2)、当前的故障电路板普遍结构紧密,集成化程度很高,信号流程分散复杂,任何一个器件损坏,都可能造成致命的故障。
由于器件高度集成,所以相对于电路知识而言,要求维修人员更加注重器件知识以及器件测试知识。
(3)、电路板故障千奇百怪,如:集成IC特性变差、功能失效、管脚虚焊、短路、印制电路板连线断裂、电磁信号干扰、环境粉尘影响以及程序丢失等,都能导致故障,所以各种情况需全要考虑。
由于故障情况复杂,所以不但要围绕器件分析与测试,还要求维修人员增强对故障的综合判断能力。
综上所述,当今优秀的电路维修人员决不是过去所谓的“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的匠人,而是对各方面素质都有很高要求的复合型维修专家。
  2.要敢于动手、勤于动手:
   任何看似复杂的事物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性,电路板故障也是如此。比如:遇到烧保险丝的故障,会自然地想到可能是电源存在短路。因为烧断保险丝需要较大电流,电源电路与保险丝紧密相连,首先值得怀疑。故障现象与形成原因就是这样有着内在的联系,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关键在于:维修人员怎样才能具备认识这些规律的能力。
  对于初学维修的人员,建议最好先学一些集成IC、常用元器件的基础知识,结合比较典型的故障电路板,弄清各个集成IC的特点、连接规则及故障经常发生的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并不断向其他人学习一些故障判断经验。
具备一定基本知识后,“敢于动手,勤于动手,独立修理几块故障电路板”就显得最为重要。不但可以增强信心,而且可以积累经验。维修过程中碰几次钉子在所难免,不要怕担责任,更不要好面子,脸皮有时候就得厚一点儿,一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很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