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N76E003MCU不同频是,怎么实现同步

楼主(2018-08-07):
我用N76E003PWM做了个双色灯,效果是这样的,开始:1.红灯亮度最大,绿灯不亮;2.红灯渐灭,同时绿灯渐亮;3.绿灯渐灭,红灯渐亮。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个程序下载到两块同样的板子后,刚开始时,这两块板子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时间久点就会出现灯的亮灭的过程不同步了(第一块板子红灯最亮时,第二块板子红灯的亮度只有最大亮度的一半),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两块板子走的效果一直同步下去吗

网友A:
无论怎么样的2个独立时钟,不可能永远同步。
你可以有几种办法去实现2个N76E003的同步:
1、开启一片的CLO(P11)时钟输出功能。输出Fsys。另外一片接成外时钟模式。
2、利用IO口,连接2个芯片,利用该IO,主机按照软件工作周期发同步信号,而从机则根据同步信号控制循环周期。

网友B:
不明白两块独立的板子为什么要同步?

网友C:
单片1跟单片2的一个IO口直连就可以同步了。片1输出,片2输入;片1每次执行完一个显示周期后输出个脉冲,用于同步,然后继续执行下一个显示周期;片2收到脉冲才开始执行一个显示周期。这样就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么样的2个独立时钟,不可能永远同步。
你可以有几种办法去实现2个N76E003的同步:
1、开启一片的CLO ...

也就是这需要2和程序,1主机,1从机,带多个从机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两块独立的板子为什么要同步?

实际需求需要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这需要2和程序,1主机,1从机,带多个从机也是可以的吧

采用时钟同步的,肯定有很大的限制,频率这么高。
采用同步线模式的,根据现在单片机驱动能力,驱动距离和驱动数量都应该非常可观。
具体数量需要实际测试后确定,但是应该会不少,毕竟现在20mA的IO驱动能力,而单片机设置为悬浮输入,基本上没有电流。哪怕设置为准双向模式,带几十个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D:
用一个光敏管,检测别的灯的PWM信号,然后同步。
我猜想,如果有几百个灯放在一起,最后也能同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