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 J-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18-08-07):
本身我使用keil开发,keil中已经导入了GDF30X的开发pack,仿真的时候jlink连接也是正常!
今天我把一直使用的jlink版本从4.90升级到了5.40,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列表里面找不到GD型号我把GDf30x的pack开发包重新导入了,程序编译的时候都能正常通过,但是jlink连接的时候就搜不到GD型号!
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选M4试试

网友B:
是最新的开发环境吗?

网友C:
换iar试试呢

网友D:
换GD自己的仿真工具试试吧

网友E:
3系列的,Jlink应该还没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系列的,Jlink应该还没支持吧

是这样的,我本来一直都可以的,程序都开发好了!
只是因为这次重新装了个jlink,原先4.90,现在5.40,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本来一直都可以的,程序都开发好了!
只是因为这次重新装了个jlink,原先4.90,现在5.40,就 ...

选1XX系列的型号也是可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