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嵌i.MX6UL开发平台sd卡自动烧写方法

楼主(2018-08-07):
  sd卡烧写分为自动烧写与手动烧写:
  自动烧写
  在做好的启动卡内复制相关镜像后,接到板子上,系统会根据镜像自动更新nand里的镜像。烧写过程无须人工干预,适合量产时使用。
  手动烧写
  在sd卡复制镜像后,启动板子,进入菜单选择要更新的镜像,自定义程度较自动烧写高。
  tf卡脱机自动烧写
  自动烧写要先制作tf启动卡,具体方法可以参考《制作sd启动卡》章节。
  准备镜像
  光盘的烧写镜像在:TQIMX6UL_COREB_CD/出厂烧录镜像合集/Linux 镜像/,使用sd卡脱机烧写时,拷贝到tf卡中的镜像需要修改为默认名称,以下是使用的默认名称。

镜像内容
默认镜像名称
Bootloader镜像
u-boot.imx
内核镜像
zImage
Dtb镜像
tq-imx6ul.dtb
文件系镜像
rootfs.ubifs

  1. 将做好的tf卡(启动卡)插到电脑上。
  2. 将要烧写的镜像复制tf卡里的第一个分区(vfat 格式)里的根目录下。
  注: tq-imx6ul_net0_uart.dtb和tq-imx6ul_net0_net1.dtb根据实际要求二选一。
  tq-imx6ul_net0_uart.dtb为双网卡+6 串口的配置,tq-imx6ul_net0_uart.dtb为单网卡+8串口的配置。
  $ ls /media/qingleqq/DF15-3F7C/
  $ cp u-boot_tqimx6ul_v1.0.imx zImage_tqimx6ul_v1.0 tq-imx6ul_net0_uart.dtb rootfs_tqimx6ul.ubifs
  /media/qingleqq/DF15-3F7C/.
  将镜像名修改为默认名称,步骤略。
  $ ls /media/qingleqq/DF15-3F7C/*
  tq-imx6ul.dtb rootfs.ubifs u-boot.imx zImage
  /media/qingleqq/DF15-3F7C/为笔者sd 卡挂载目录,只作参考,以实际为准。

  如果有不想更新的镜像,可以不复制。如:只想更新内核,则可只复制内核镜像。
  烧写
  将tf卡插到板子上,上电,系统会自动烧写。烧写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启动。系统会将第一个分区默认成fat模式,并分别查找u-boot.imx、tq-imx6ul.dtb、zImage、rootfs.ubifs。找到文件就读取并烧写,如果文件不存在就略过,以下是自动烧写全镜像的打印。
   U-Boot 2016.03-gd294d2c-dirty (Feb 24 2017 - 09:08:25 +0800)
  CPU: Freescale i.MX6UL rev1.1 528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38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UL 14x14 EVK
  I2C: ready
  DRAM: 512 MiB
  NAND: 1024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Display: TN92 (800x480)
  Video: 800x480x24
  Error: no valid bmp image at 858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FEC0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u-boot.imx
  613376 bytes read in 67 ms (8.7 MiB/s)
  nand erase.part u-boot;
  NAND erase.part: device 0 offset 0x0, size 0x400000
  Erasing at 0x3e0000 -- 100% complete.
  OK
  filesize = 95c00
  nand write.e 807ffc00 0x100000 96000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96000
  614400 bytes written: OK
  131638 bytes read in 28 ms (4.5 MiB/s)
  NAND erase.part: device 0 offset 0x600000, size 0x400000
  Erasing at 0x9e0000 -- 100% complete.embedsky
  OK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600000, size 0x20236
  131638 bytes written: OK
  reading zImage
  5994032 bytes read in 522 ms (11 MiB/s)
  NAND erase.part: device 0 offset 0xa00000, size 0xa00000
  Erasing at 0x13e0000 -- 100% complete.embedsky.com
  OK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a00000, size 0x5b7630
  5994032 bytes written: OK
  NAND erase.part: device 0 offset 0x1400000, size 0x200000
  Erasing at 0x15e0000 -- 100% complete.
  OK
      embedsky.com
  reading tq-imx6ul.dtb
  35384 bytes read in 20 ms (1.7 MiB/s)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1400000, size 0x8a38
  35384 bytes written: OK
  reading rootfs.ubifs
  86851584 bytes read in 7372 ms (11.2 MiB/s)
  NAND erase.part: device 0 offset 0x1600000, size 0xea00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6c40000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6c80000
  Erasing at 0xffe0000 -- 100% complete.
  OK
  ubi0: attaching mtd1
  ubi0: scanning is finished
  ubi0: empty MTD device detected
  ubi0: attached mtd1 (name "mtd=5", size 234 MiB)
  ubi0: PEB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LEB size: 126976 bytes
  ubi0: min./max. I/O unit sizes: 2048/2048, sub-page size 2048
  ubi0: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data offset: 4096
  ubi0: good PEBs: 1870, bad PEBs: 2, corrupted PEBs: 0
  ubi0: user volume: 0, internal volumes: 1, max. volumes count: 128
  ubi0: max/mean erase counter: 1/0, WL threshold: 4096, image sequence number:
  0
  ubi0: available PEBs: 1828, total reserved PEBs: 42,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38
  No size specified -> Using max size (232112128)
  Creating dynamic volume rootfs of size 232112128
  86851584 bytes written to volume rootfs
  use nandboot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a00000, size 0xa00000
  10485760 bytes read: OK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400000, size 0x200000
  2097152 bytes read: OK
  Kernel imag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5b7630 ]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3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3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83000000, end 8300ba37
  Modify /soc/aips-bus@02000000/bee@02044000:status disabled
  ft_system_setup for mx6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4.1.15-ga2a1e0e-dirty (qingleqq@z-work) (gcc version 5.3.1
  20160412 (Linaro GCC 5.3-2016.05) ) #24 SMP PREEMPT Thu Feb 23 11:09:49 CST 2017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5] revision 5 (ARMv7), cr=10c53c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Freescale i.MX6 UltraLite 14x14 EVK Board
  Reserved memory: created CMA memory pool at 0x8c000000, size 320 MiB
  Reserved memory: initialized node linux,cma, compatible id shared-dma-pool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12 pages/cpu @8bb32000 s16960 r8192 d24000 u49152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3004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AC0,115200 panel=TN92 root=ubi0:rootfs
  rootfstype=ubifs ubi.mtd=5
  mtdparts=gpmi-nand:4m(u-boot),2m(u-boot-env),4m(**),10m(kernel),2m(dtb),-(
  rootfs) rootwait rw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Memory: 178956K/524288K available (8350K kernel code, 387K rwdata, 2780K rodata,
  324K init, 442K bss, 17652K reserved, 327680K cma-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