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300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8-08-07):
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的

我的方案是STM32 的ULPI接USB3300,芯片到3300的线是通的,一个一个量过的。

就是3300晶振两端电压总是0.5V,一看就是没起振的样子。

另外,STM32程序是CUBEMX自动生成的,觉得应该和这个没有关系

楼主(点评):
顶,没有人用过这个片子吗?

楼主:
顶,没有人用过这个片子吗?

楼主:
问题解决,是芯片下面的大焊盘没有接地造成的!

网友A(2021-03-1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芯片下面的大焊盘没有接地造成的!

遇到同样问题   搞了一天了  换了几个片子也是都这样  这下终于好了